当前 Windows 用户对新买电脑的硬盘分区的理由有哪些?

楼主(2018-03-16):
看问题有感:为什么Microsoft Visual Studio 的安装要占用如此大量的C盘空间?

网友:
在知乎每日精选看到了这个问题,因此进来回答下。

以上绝大部分回答都不完全符合题意。我们再来看一眼题目:
当前 Windows 用户对新买电脑的硬盘分区的理由有哪些?
分区。你们知道啥叫分区不?知道啥叫分区不?好吧又到了科普时间。

分区(Partition):
Disk partitioning is the act of dividing a hard disk drive (HDD) into multiple logical storage units referred to as partitions, to treat one physical disk drive as if it were multiple disks, so that different file systems can be used on each partition.[1]
换句话说,就是把一块硬盘的所有存储空间割开,规定不同部分之间数据相互隔离,这样在逻辑层上面就能把一块硬盘当 N 块用。(暂且不讨论主分区数量限制和磁盘分区表的问题)

卷(Volume):
In the context of computer operating systems, a volume or logical drive is a single accessible storage area with a single file system, typically (though not necessarily) resident on a single partition of a hard disk. Although a volume might be different from a physical disk drive, it can still be accessed with an operating system's logical interface. However, a volume differs from a partition. [2]
卷是一个比分区更高级(High-level)的概念,是应用层和用户最终能接触到的存储器表现形式。普通用户在日常操作中所遇到的“分区”,其实就是这里所说的卷。而且,卷不一定要建立在分区的基础之上:大多数软盘是没有分区这个概念的,但是操作系统仍然会把整张软盘当成一个卷来挂载。

举个例子:
这个例子描述了一台具有两块硬盘、搭载 Windows XP 操作系统的计算机。第一块硬盘具有两个分区,第二块硬盘只有一个分区。操作系统安装在第一块硬盘的第一个分区上。
在这个例子中:
  • “C:”、“D:” 和 “E:” 为卷(Volume);
  • “硬盘 1”和“硬盘 2 ”为物理硬盘(Hard Disk);
  • “分区 1”和“分区 2”为分区(Partition);
  • 表格中的任意一项(文件系统除外)均可被称为一个驱动器(Drive)。[3]

下面我们来回答问题:当前 Windows 用户对新买电脑的硬盘分区的理由有哪些?

首先明确一个概念:既然提到了“Windows 用户”这个很不明确的概念,我认为这里讨论的范围仅限于没有基本的计算机体系结构知识,不会折腾且害怕折腾,对性能和功耗没有过于苛刻的要求,使用 Windows 桌面版本的小白用户。此外有一点要说明:此处不讨论计算机制造商预先建立的备份/附加功能分区,这个留着有益无害,而且正常情况下系统中不会显示这个分区。

对这些人来说,分区主要有两个作用:
  • 对于机械硬盘(HDD)而言,分区表没有物理损伤但是其中某个分区出现了物理损伤而无法被读取时,保证其余分区的数据仍然可以正常读取;
  • 对启动分区和系统分区进行改动(如格式化/重新安装操作系统)时不会影响其他分区中的数据。
而第一点将随着固态硬盘(SSD)技术的发展而最终消失,第二点的必要性也将随着 Windows 索引服务、Windows 8 以及后续的 Windows 版本的技术革新而逐渐下降。原因在此不详述,其他答案也提到过。因此,现在分区的重要性已经不如以前高了。

而分区带来的坏处即使对普通用户而言也是更加显而易见的:
  • 跨分区数据交换(主要指移动操作)不便且浪费时间;
  • 分区的大小是在建立分区时就调整好的,发现空间不足时再调整极其麻烦;
    很多电脑店都会拿个 Ghost 镜像来做一键分区,后果是挺大的一个硬盘被割成四块,计算机制造商预留的附加功能分区被删除,第一个分区往往只有 30GB 左右。而一般来说系统都会被安装到第一个分区。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Windows 7 及以上的操作系统长期稳定工作至少需要 60GB 的硬盘空间(这是我自己用过以后算出来的数据),很快用户就会面临系统盘空间不足的情况,于是只能重新分区,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在某些情况下,重新分区会破坏整块硬盘上面的所有数据。
我为什么不赞成分区呢?因为对于小白用户而言,所有分区能完成的任务都可以通过更简便更灵活的方式完成。

注:如果你们在使用以下方法的过程中遇到任何和我的描述不符的情况,请不要使用盗版操作系统,使用正版操作系统的安装介质进行全新安装,不要删除系统创建的“系统保留”(System Reversed)分区,硬件支持 UEFI 和 SecureBoot 的话启用这一功能,谢谢。

关于重新安装操作系统:99% 的 Windows 系统问题都可以用系统还原这一自带功能解决,而且用户文件不受影响。而且现在的权限控制机制下,只要你没有每天拿 Administrator 账户跑乱七八糟的软件,在 UAC 提示的时候看一下这个软件是不是你自己运行的,系统文件基本不会受损。
如果你有 Windows 的安装介质(如何创建参见 win8.1 恢复问题),你甚至可以在无法进入操作系统时仍然使用系统还原恢复其正常运行。

关于对旧版本软件的兼容性问题:你知道应用程序的兼容性设置和 Windows XP Mode 吗?在享受新版操作系统漂亮的界面和更多的功能的同时,不丢失对旧版本操作系统的兼容性,而且这一切都是免费的,何乐而不为?(小白用户不需要理解这些,这是 IT 部门的事情。小白用户需要知道的就是他们要用的东西仍然可以用,仅此而已。)

针对文件备份需求:就算给硬盘分区,其安全性也不会提高很多,因为本质上一块硬盘还是一个整体。最安全的方案是使用第二块硬盘作为备份盘,这样不仅安全性有了本质的飞跃,而且还能使用如卷影备份、文件历史记录等高级功能。

把任何一个文件恢复到任何一个时间点,老的备份在硬盘空间不足时自动删除,这比你的多分区方案方便吧。而且,一个物理环境中的人可以共用同一个网络驱动器做备份,方便而且节约成本。

对于想备份文件却没有钱买第二块硬盘的用户:我推荐的方案是不使用卷的方式管理分区,而是使用挂载点(Mount Point)方式管理分区。你完全可以把 /Users (即用户文件夹)整个儿搬到第二分区,不需要修改任何路径。在任何软件看来,你的分区就像一个普通的文件夹,你可以像一个文件夹一样使用它。

有人问怎么移动用户文件夹啊。
对于全新安装的系统,在安装过程中参照这篇文章转移整个用户文件夹;
对于非全新安装的系统,那就只好照下图逐个移动或者照上面链接里的方法设置好,然后新建用户。
此方法不可用于 VHD。只适用于逻辑分区或者物理硬盘。

针对文件分类管理需求:首先推荐为特定文件优化过的管理软件。比如说音乐和视频用 iTunes 或者 Windows Media Player,图片用 Picasa 或者 Lightroom。在不想使用这些的情况下,还是推荐使用文件夹和库(Library)。在一定要多个卷管理的情况下,虚拟磁盘(VHD)作为系统原生支持且具有极大扩展性的方案,是这个需求的最好的解决方案。而且虚拟磁盘的使用方法和物理硬盘完全一致,还不用担心乱动分区表导致数据全毁。

虚拟磁盘甚至还可以用来启动操作系统。方便吧。(会折腾双系统的人,应该也会折腾这个,网络上教程一大把。)

那些还在使用 Ghost 搞定大量电脑装机需求的朋友:目前为止对不同平台兼容性最好(包括 SSD 都能正常安装),提供了自定义安装的系统组件和在安装过程中一起装完的软件等等 Ghost 完不成的高级功能,而且也是最靠谱的微软官方企业级系统分发方案:Windows Assessment and Deployment Kit (ADK) (以前叫做 The Windows Automated Installer Kit )欢迎你使用。(此外,对于大量相同配置的电脑而言,联想网络同传绝对是个好选择。)

网友:
c盘固态硬盘,d盘机械硬盘

网友:
从技术的角度给你解释分区的必要性。
文件安全是决定一般用户如何组织文件的第一因素。
是否能快速文定位件是决定一般用户如何组织文件的第二因素。

最先的声明:我没有否认windows或者微软价值的意思。

1 我赞同Jonathan T所说的“微软错在不该暴露操作系统的复杂性”。 的确,微软在分区的问题上的确是把OS(OS,operating System操作系统)文件管理的复杂性展示给用户。
OS文件我粗略的分为OS核心文件,应用程序文件,用户文件和临时文件。
windows早期系统将这些文件设定为相同权限,以至于用户偶尔会因为误操作而删除OS核心文件而导致整个操作系统的问题。
windows中即使核心文件,也对用户公开,这就意味着用户可以对核心文件进行操作。即使用户本身没有进行操作,某些设计不合理或恶意软件也会操作这些文件,导致操作系统出错。
分区本身可以防止用户误操作造成的系统出错。
用户通常将系统安装于c盘,用户文件全部放在其它分区。只要用户不动c盘的文件,系统核心文件误改误删的事情就会少一些。

2 事关用户文件安全性问题——这也是windows系统本身设计上的短板。
windows用户每次系统出错后,最常见办法就是重装系统。但每次重装都需要格式化硬盘——事实上也可以不格式化,但是如果不格式化,硬盘上会存在有前一个操作系统的所有文件(除系统引导以外)。这并不是用户想要的,用户想要一个健康全新的操作系统和过去的所有用户文件,这一点,windows却说“臣妾做不到啊”。
所以,以分区的方式将系统文件和用户文件分开是一个简单好用的办法。

3 文件管理的必要。用户使用文件的几个需要:搜索,定位。
windows7以前的文件管理器并没有收藏夹功能,不能将常访问的文件夹直接添加到文件管理器上。这使得用户倾向于将文件分类分区管理,例如,音乐、文档、电影等等分存入不同硬盘,需要某类文件的时候进入相应分区寻找。
windows搜索功能做得非常不称职。搜索文件名速度太慢,搜索文件内容的速度更慢,这样以来,用户使用搜索功能的欲望就低。与其等windows慢慢搜索,不如自己事先存储于特定的分区里,至少比让windows全硬盘搜索要快一点。
windows全硬盘搜索的另一个不合理处是将系统文件也纳入一般搜索范围,意味着当使用只想在C盘里查找用户文件中一个叫A的文件时,windows却先在系统文件内搜索了一番——你当然知道windows的系统文件有多么的庞大。
windows文件管理器的树文件功能不够强大。文件管理器只有左手边一个树结构,如果只有一个硬盘,那么用户文件将处于C:\Users\username\Documents,意味着无论在用户文件内存在多少级目录,都需要再加入这3级。左手边的树结构目录就会显得很杂乱,树结构本身的优势就被毁了。

另:windows文件管理器没有label或tab功能,多数windows并不知道什么叫label和tab。label是进行文件用户标识使用的,tab功能用于同一文件管理器窗口不同位置文件夹的文件比较。当然这两个方便的功能对是否分区并没有太大的决定性。
2014-3-11更新: 谢谢赵勤给的提示“Windows 8的搜索功能真的很强大了,建好索引后无论是搜文件名还是文件内容也都是一秒钟之内(当然前提是用户在索引选项中加入了文件内容索引)。”  如果windows8开始已经可以做到高效索引和搜索功能的话,这第三条问题windows就解决得差不多了。

4 严重的历史原因和用户习惯。
当用户过去一直是分区使用和管理文件的时候真的很难切换到另一种方式下。就像习惯了手洗就不会想要用洗衣机似的。
更重要的依旧是windows系统管理和文件管理的能力还没能让用户放心把所有文件都交给它管理。

Linux和Mac OS少有人分区管理(除刚从windows转入的朋友),原因何在?
Linux和Mac OS的管理办法:
Mac事实上也是类Unix系统,和linux在很多操作系统设计上几乎一样,但界面上区别甚大。
1 用户文件与系统文件分开。
用户文件都放在类似/home文件下,用户只有权限操作用户文件夹下的内容,如果要操作系统文件,应用程序文件,都需要更高权限su或root才行.
重新安装操作系统时清理所有旧的系统文件,即使用户文件与系统文件不分区,也不会伤害用户文件。并且安装完成后,前一系统下用户的使用界面、用户习惯等文件依旧保存。意味着新安装的系统只有系统本身变了,之前进行的系统设定像是默认浏览器,桌面图片等都还是旧的,像是换了健康心病的旧身体。
文件安全是决定一般用户如何组织文件的第一因素。
2 以文件方式管理所有设备
window下如果有非raid的两个硬盘,必要有两个分区,linux并不需要,新的硬盘就像新的文件夹一样,用户直接对其有相应的权限。
3 文件管理器设计人性化
linux下强大的tab功能。
Mac下面强大的树结构访问和label功能。
下面这张图展示了其label(红蓝绿颜色是定给文件的label),窗口最上面就是tab功能(不是mac自带的功能,但近期的linux若干发行版中,tab都是标配功能)。

4 强大搜索功能。
对于一般非技术流和”懒“用户而言,这一项是决定他们不需要分区的唯一原因。因为linux和mac的稳定性使得用户不用担心重装系统的问题——事实上,我用了多年linux和mac从未因为系统出问题而重装过系统,NEVER。
是否能快速定位文件是决定一般用户如何组织文件的第二因素。
Mac系统的搜索功能强大无比,可以快速的查找文件名,文件内容(非binary文件)。例如你要找某个名字的文件,只需要不到1秒;如果查找文件内容中含某字段的文件,也只需要不到1秒或几秒钟。 此功能依赖其文件索引功能,任何有新文件进入电脑时,系统会分析文件并建立查询索引——当然要花时间和资源,但这些时间和资源是用户感受不到的——老子说”上德不知有之“,好的管理是百姓根本不知道还有”管理“的。

下面这张图是展示搜索功能的,以pihm为关键字搜索,结果包括文件名和文件内包含pihm的所有文件。另有一个选项是所有从Penn State Integrated Hydrologic Modeling System下载的文件,意味着系统可以找到任何从某个网站下载的文件内容。
下图展示在spotlight里面搜索pihm,会出现各种搜索结果的类型,包括包含pihm的应用程序,文件,文件夹,邮件,图片,pdf,演示文稿,网页历史。

当有如此强大的搜索功能后,用户可以安心的将文件全部乱放,需要的时候,只要记得文件的一点蛛丝马迹,就可以快速定位。

依旧建议windows用户分区管理,一为了文件不丢失,二为了自己好找东西。

网友:
最直接的答案就是因为直到Win8才能在不影响系统分区里个人数据文件的前提下简单重装系统……到2014年win8在windows系统中的占有率又有多少,使用win8的人又有多少掌握了这个功能……

有一部分是软件的问题,工作中有很多软件是不支持长路径名的或者带空格的路径名的,默认路径Program Files这种根本无法运行啊,于是C盘中一堆文件夹看着很不爽……

还有一些其实就是个人习惯问题了,即使用上了win8,我也保留了分区的习惯。分区对于普通的非专业用户来说主要的劣势是分区大小受限和文件在不同分区间移动耗时。对于我个人来说,长期的使用经验能确保自己不会遇到这两个问题,相反倒是工作需求经常要面临操作系统分区全部格掉的情况……

补充一点,看到楼上某个答案中深感共鸣的一点:“我的文档”这个地方被各路应用软件塞满了自己的配置/数据文件夹(C盘同理),看着就乱七八糟哪还有心情往里面放自己的东西啊……

网友:
我以前分区是为了缩小文件查找的范围,比如影音盘游戏盘,后来win7引入库的概念后,真心觉得没必要分区了。

网友:
据我对分区强迫症用户习性的了解,原因如下:
1、跟风强迫症。某些Windows用户不分出CDEF四个盘就像被蚁咬,而且还必须是C盘作为主分区,DEF盘同属一个拓展分区这种分法,否则吃不香睡不好。而*nix用户很多哪怕用上SSD了还要把/boot独立挂载第一个独立的小分区,其他几个根目录下的主要目录也各自独立挂一个分区,fstab写一大坨,虽然蛋疼,但也有一个好,万一出现磁盘故障,可以控制损伤范围(Windows也一样)。
2、Windows确实会越用越胖,很多人都习惯只在C盘安装系统和常用软件,如果系统太肥了直接格掉重装,反正重装系统后注册表也砍掉重练,没法继续用的软件一并砍掉但不伤及有用的文件,一举两得。
6、分类强迫症,这类不用说了,虽然用文件夹(或者Windows的库)就可以很好地分类,而且可以更好的利用剩余磁盘空间,但这类人就是喜欢分区,无解。

网友:
看到这个题目,有些不解,分区或者不分区和年份应该是无关的。也许我误解了提问者,但我第一感觉就是提问者认为对硬盘进行分区的方案应该被淘汰了。

       见过的欧美的朋友带过来的电脑一般都分两个区,一个是系统分区,另一个是恢复分区,恢复分区只有不到一百兆。当我第一次知道这个的时候,是见到一台美国地区销售的Dell笔记本,我就产生疑问,为什么不分区?不怕恢复系统时数据备份的麻烦吗?曾经有一次,一个美国朋友的电脑系统有问题,求助于我,我帮他恢复了,可是恢复前数据备份就是好几个小时,恢复要不了多久,恢复完成了后数据拷回去要更长的时间,因为数据从U口拷贝到硬盘花费的时间更长。这让我想起了曾今去医院看病排队等几个小时,进入门诊室就面对医生几分钟。这是因为医疗体制的不合适造成的,也就是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合适。而这个不分区的机制导致数据备份麻烦就是各种数据集中,没有分布好造成的。现在手上用的是英国地区销售的联想笔记本,我拿到手之后,趁着资料积累不多,果断分区了。

       个人觉得,小白用户一般不会考虑到Windows系统的不稳定性,直到系统出了问题,才会去求助能解决的人,这个时候可能会被建议对硬盘分区。刚买的电脑就分区的人,或多或少懂一点这方面的东西。这里个人还要建议一点,对于硬盘分区的用户,建议把用户文件夹,比如桌面、我的文档、我的图片、我的音乐等放到非系统盘去,这个不同版本的Windows,用户文件夹也不同,Windows7有个下载文件夹,而Windows XP 就没有。这个在注册表里改: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User Shell Folders  ,Windows XP和Windows 7 都是这个,Windows 8 没用过,不知道。 这样恢复系统时就不用在备份数据这个问题上花费太多时间。因为这些文件夹会存放用户的大部分数据。

       另外,分区也可以更好的保护系统,很多公司会实施域策略来管理计算机。而有个策略就是对低级用户屏蔽系统盘的写权限,甚至看不到系统盘。如果某些软件要在系统盘有写操作,只需对相应文件夹进行用户授权就可以,这样使用者不会因为误操作而损坏系统。当然,这种情况下,用户文件夹也会被改到非系统盘。

       对于不分区的方案,也有好处的。因为个人习惯分区方案,暂只能说出以下优点。同一个硬盘分区下,查找文件速度更快,而且同一硬盘分区,要移动文件,拖动直接就是剪切动作,而不是不同硬盘分区移动文件的复制动作。这样速度更快。若是不分区,建议配一个外接存储设备存放数据。网盘也是个解决方案,不过有些人对于网盘的安全性还是不放心, 那么不私密的数据放网盘,私密数据放外接存储设备。现在新一些的电脑都是配一块hdd硬盘和一块ssd硬盘,自己没有用过。有些用户会把一块盘作为系统盘,另一块盘作为数据盘。因为没使用过,这里肤浅的觉得,这和分区的区别不大,也是把不同的数据分开放。不过ssd作为系统盘,速度肯定更快。

       回到开头,不是什么策略先进,什么策略落后。面对每种情况就选择合适方案,合适就是既能满足需求而且自己也能承受付出。举个例子如果没钱卖外接存储设备,那就费点神分个区,每次移动数据时就多等一下。每种事物不是绝对的对与错,适应环境就好。

网友:
本来不想写答案的,被某人气着了。
楼上有个叫 @伍徐的,写了一个错误的答案,内容是“如果只有一个C分区,如果你想装Ubuntu,你怎么搞?格掉重来吧。如果你划分了D区,E区,这样可以轻松的删掉其中一个区,硬盘引导安装双系统”。
从实际操作的层面来说,这样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而他在多人指出之后,也不修改答案,而只是关闭了评论区,关闭了也就算了,还把我指出的他的问题的评论也删除了。
我认为对于技术性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错就是错,所以这个写这个答案就是让能看到他的答案的人不要再受他的误导。
如果你只有一个C区,想要装双系统,怎么搞?不需要格掉重来,只需要使用任何一个分区软件,将你的C盘容量进行调整即可,容量调小,多余出来的就是空白的磁盘空间,这部分在win下不用做任何操作,装ubuntu的时候可以直接使用。
所以,分不分区,分几个区,与装双系统没有任何关系,ubuntu使用的是一段连续的空白磁盘空间,你只需要调整win下分区的容量大小,不需要删除任何分区或者文件,就可以实现双系统。
————————————————————————————
最后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认为分区的唯一目的就是保证在系统突然损坏的情况下,重装系统时不损失任何文件。目前公司的电脑除了分区之外,我还要求大家将常用的文件夹,如各种库,桌面,我的文档等的路径调整到非C盘。

网友:
这张图是2014年最新的国内操作系统市场占有率,它可以解释问题的一大半:

对于60%多的XP用户来说,分区仍然是最稳妥的方法。因为XP仍然不够完善和稳定,很大一部分情况是崩溃后只能格盘重装,连覆盖安装都修不好。
但对于Win7用户来说,不分区完全没有问题。就算系统坏掉,覆盖式重装后也能在Windows.old文件夹下找到旧文件。理论上讲除了硬盘物理损坏,你的文件是丢不了的,可是硬盘坏掉的话就算你分了区仍然会丢,所以就没区别了。

所以我建议Win7用户在全新的电脑上装系统时不分区。

这里的「建议」是我为别人推荐软件、硬件或使用技巧时的一个级别。
由低到高分别是:建议、推荐、强烈推荐、必须

为什么在不分区的问题上只是「建议」?
因为分区的坏处并不多,只有以下几点而已:

  • 分区间移动大文件十分耗时,而同一盘符下都是瞬移;
  • 各分区容量都接近满员时,容易造成空间浪费。比如D盘还剩1G,E盘剩500M,就放不下1.2G的文件了,只好费劲清理或移动文件;
  • 某些人的不良习惯:C盘分得超小,只有50甚至30G,系统盘经常爆满并导致性能下降;
  • 同上一条:把软件装在系统盘之外,自认为重装系统不必重装软件,可除了一些绿色软件之外,大部分都往系统盘和注册表放了东西,所以最后还是需要重装的;
  • 迫不得已调整分区大小时,那些无损分区工具反而有一定几率容易造成文件损坏。

谨记一个结论:在Win7下,分区没有任何好处,所谓的「好处」都是心理因素和使用习惯,不分区一样能做到,但也没有那么多坏处,仅此而已。
如果不分区觉得心里不踏实、没底、不习惯、浑身难受,那就分,没什么大不了的。

另外,对于现在想买新电脑的人,我推荐用一块SSD装系统,再来一块T级的仓库盘,都不分区。

网友:
难道现在不分区才是主流习惯,分区已经成非主流了吗???

网友:
因为Windows下没有Time Machine

网友:
分区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举几个例子:
1. 可以装多个系统
2. 重装系统时不用备份数据
3. 不小心破坏文件系统元数据时可以将损失限制在一个分区之内
4. 在非系统分区误删文件只要没有主动写入数据一般都能找回,系统分区则几乎没有可能找回
如果题主是Linux用户建议给home目录单独建一个分区,要不然哪天rm -rf敲错了……你就知道什么叫多么痛的领悟了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mac只有一个分区,系统崩溃了怎么办?

网友:
某年,我在某学院教程序设计入门,实训我推荐的是C语言,一则我自己更有经验,二则同年有Java 语言那门课。
教Java 的老师是刚从学校毕业的男孩,他在课堂上跟学生说,C语言早就过时了,没人用了。
学生跑来跟我说能不能改用Java 做实训作业,我同意了。以当时学生之基础和老师水平之弱,他们真的也没法进需要C语言的团队。
这世界有多大?自己有多弱?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没法回答,权当看了某些答案某些评论的感慨吧。

网友:
还是有那么多人固步自封而不自知,唉。

麻烦你们认真看一下那些反对分区的人的答案好么。放下自己的坏习惯和坏心态认认真真地看一遍。

还在扯什么南方的和北方;城里的和乡下;吃香菜的和不吃香菜;吃咸豆脑的和吃甜豆脑;喝咖啡的和喝茶。屁话,全都是屁话。这就是好习惯和坏习惯的区别。

扯数据安全,windows有还原点,有恢复和重置,足够保证你的数据安全。如果你的数据真的那么重要的话,云端备份或者再拿一块硬盘备份才是正解。

扯搜索,windows 8 的搜索让你无话可说。以前的系统,用everything。

扯维护,更搞笑了。维护这个工作不就是让其他工作人员更舒服么?不分区更好那么就应该不分区。你还让别人迁就你,真他么搞笑,你怎么不让全体员工都把系统完全搞懂,然后你每天就可以啥事不干,不是更舒服更爽么?荒唐逻辑。

当然,我不抱任何希望这个回答能改变你的想法,因为我之前试过了。
我只想问一句,你听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么?
没错,这就是今天的自然选择的一小部分。

网友:
习惯·····,我以前都分区的,觉的不分区,显得自己不够专业····

然后我后悔了····

网友:
难道楼上的大神装LINUX的时候,/、home和swap不是三个分区么!!挂在一个目录下面就算没有分区了么?

我也希望windows能像安卓那样能双WIPE恢复出厂设置,那样就不用重装系统了。
重装系统就要格式化C,自然不能让C太大。如果不格式化的话,总感觉那个.old文件夹里面有前朝余孽,可能是某种洁癖吧。
至于为什么提上面那个问题,是因为我懒得把系统重装在SSD上,又想把VS装在上面而已。。。
以前VS都是装到C盘的。
下次重装系统就得装到SSD上了。

网友:
因为太多人不知道备份为何物。

网友:
1. 从性能角度考虑,分区越少性能越好,不光是索引速度,文件级剪切移动也是秒速的,一个虚拟内存管理即可,省去磁盘跳来跳去寻道。
2. 从安全性考虑,分区越多越安全,前几天我两T硬盘坏了,就一个分区。。。。

我个人推荐是分区, 而且要有目的的分区, 不是分个D,E,F就不管了.
机械硬盘分好区,以后读写就在那一块物理区域进行了,所以对于频繁读写和重要存储的数据最好分开来放置.

  • 一个区专门用来放系统和可执行程序, 例如常用软件,游戏等等都装在这个分区, 可以分200G或以上.
  • 一个区专门用来存放数据, 不在里边安装程序, 运行程序, 甚至不在里边搞虚拟内存文件. 只做存储, 从别的分区往里边拷东西, 或者从这个分区往外拷东西.
  • 一个区专门用来放频繁读写操作的数据, 例如媒体文件, 或者从存储区拷到这里来解压缩的东西.
  • 一个区专门用来做下载

update: 2016-12-01
考虑到硬盘使用频繁造成电机/磁头老化,导致读写速度变慢,还是建议对整块硬盘进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