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教训,rt8207m 与 rt8231b 别随意代换了

楼主(2018-03-16):
同行拿来一asus ,板号: gl553vw
拿来时待机电压跳变,待机5v微短,由于没点位没图纸,就慢慢断开5v所去地方,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短路点,内存供电芯片rt8231拉低5v,手头没这个芯片,看到rt8207m和它差不多,又去论坛逛一圈看到有人说能换,于是就装上,插电电流小跑到1.1左右无跳变,所有电压正常,内存供电1.35,没有过内存,以为内存坏,就多插拔试了几次,第四次开机时,只听主板啪的一声,电压掉到0.2多,无u供电,板载u发烫
左思右想,觉得是内存电压高烧了cpu,四代内存供电1.2v,三代内存1.5、1.35,此板子装8231是出1.2v内存电压的。网上搜了下,内存电压高真的会烧cpu这一说,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

内存电压高了 烧I7”这是INTEL官方放出来的话,原因在于I7处理器将内存控制器集成在了CPU内部,所以提高内存电压会同步提高CPU内存控制器或者CPU的核心电压,所以如果内存电压太高是有可能烧掉I7的。不过这句话当时是针对I7 9系,I5和I7 8系的内存(内存控制器)电压和核心电压是否依然关联尚不得而知。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当依然关联好了。(PS:不过也有说法是说原因出在早期的X58主板设计上,具体情况你可以参考下面的链接:
http://news.mydrivers.com/1/117/117893.htm
http://www.inpai.com.cn/doc/hard/83829.htm
http://www.ocer.net/article/16/article-16718-1.html

网友:
内存电压高到底会不会烧cpu,还望高手指正!!!

网友:
烧了cpu,这学费交的有点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别在我这灌水,气的手抖,扣你分的点成给你加分了

网友:
这两表芯片好像不同用陈,,今天也算涨知识了  谢谢

网友:
真是血泪史啊,好在不是亮机的机器,不会产生赔偿的问题,煮熟的鸭子飞掉了,也是一件郁闷得事

网友:
给你加5分 安慰一下吧

网友:
以前也做过这种事,偷了不该偷的懒

网友:
这种事 ,我们都是 换一样的芯片, 除非换错芯片 ,我们自己都是定一样的,安全第一

网友:
都订芯片了,肯定是订一样的 啊

网友:
谢谢分享加了分聊表安慰一下,到手的鸭子就这样飞了。

网友:
你这   学费  不会让你  白掏的  我们都记住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原来的型号换,确实怕出事。。。

网友:
内存电压高肯定会烧CPU,桥一体的CPU,桥有一部分模块供电就是内存供电提供的

网友:
烧了cpu,这学费交的有点大 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在我这灌水,气的手抖,扣你分的点成给你加分了

举报就可以了   有版主处理哦

网友:
上次也是看到论坛说供电芯片能代换的,好像是RT什么来着AB的差别,我一换上去,烧了EC:weiqu:

网友:
找短路不容易啊,做人难,做维修更难。

网友:
学习了,任何小元件还是引脚定义吃透了再换这样保险些,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我个人觉得内存供电过高应该是会烧U的,因为I3以上的U都集成了北桥功能,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老鸟指教一下

网友:
CPU烧了,代价太大了,以后不能这样玩

网友(2020-01-18):
不是芯片的问题吧,为什么不把上官也换掉!

网友:
换之前查下芯片定义和有无成功先例比较保险点的!

网友:
换之前查下芯片定义和有无成功先例比较保险点的!长见识了,谢谢楼主分享提醒!

网友:
必须烧,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