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BM-E卡代码91

楼主(2018-03-16):
求助下,华硕A55BM-E原始故障无内存电压,修好后,内存供电1.35V,    上内存与不上内存,都是10-XX-XX-91,直接卡住,跑码后内存电压不是应该达到1.5V吗?不上内存也不报警,谁能点拨下,接下来该查什么?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
bios 可以无刷一下试试。不行的话测试一下全板的电压看一下有没有不对的。

网友:
上电池没有,没有上电池会出现这样故障  检查一下电池电路

网友:
刷BIOS看下得不!!!!!!!!!!!!!!!!!!!!!!

网友:
看下I/O。换下试下

网友:
刷BIOS不行就干外设,网卡声卡COM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