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不触发

楼主(2018-03-16):
求CQ42  inter的 原机备份BIOS    板号DAOAX1MB6F1 REV:F

网友A:
正好需要,谢谢                                    .............................

天意wx -3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不触发不一定是BIOS问题啊,你要先查下开机条件大家才能给你建议

网友:
这个不触发,应该与BIOS么有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需要,谢谢                                    .............................

楼主是求助不是分享 你还正好需要 ……

网友:
直接按照版号搜索 这个BIOS论坛很多的 搜索下就有的

网友:
这个老机器一般先查查条件, 再刷BIOS 看,    直接搜索版号就行了,  有些桥也会导致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