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43SL的图纸有吗?

楼主(2018-03-16):
现在是EC 67脚被拉低。。没有图纸,不知道连哪里

网友:
没有图纸 只有点位 没有图纸 只有点位

Asus N43SL R20.zip

141.03 KB, 阅读权限: 16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asus的新机器图纸都没有的 找点位参考维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的新机器图纸都没有的 找点位参考维修吧

华硕的有点位就很好了  再参考别的图纸参考就好

网友:
这个图纸有点难找我一直都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