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00 掉电重启

楼主(2018-03-16):
此机器客户拿来说换屏幕。屏幕碎了。但是我这里开机发现3秒左右掉电重启,根本不会亮机。bios也刷了。南桥也加焊了还是不行。有时候触发电流到0.27左右掉电重启。有的时候出发0.015掉电。这两天人不对劲,晕晕乎乎的!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各项供电都有吗??

网友:
那个示波器查下3 5V待机供,看看是3V还是5V掉,前后级都查,还有就是公共点,各大PG!0.27估计还没到内存!

网友:
询问客户是不是摔坏的,也能给维修点方向

网友:
这种问题 不好修 你描述不清楚 帮不了你

网友:
这几天晕晕乎乎。不修了。直接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