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大神看下这两个信号条件怎么来的LA-8224P

楼主(2018-03-16):
华硕A45V 版号LA-8224P  故障 不触发 无3V 5V   待机芯片RT8201的开启信号1脚和6脚受控于EC-ON和MAINPWON   此信号为高时产生3V 5V  MAINWON和EC-ON都来源于EC EC供电来源于3V(不是8205L产生的3VLDO)  怎么感觉在矛盾着,给人的感觉EC需要供电正常后产生一个信号给自己提供供电?  谁给解释解释

网友:
你看看VS那里的PR319实物是不是真的没装啊?一般来说仁宝这里的电路大部分是VS 19V来控制拉低线性5V的

网友:
点位和图纸对过了 PR319没装的 这个是空位 并且关于VS的件都没有装

网友:
ldo3出来没有,去哪里了

网友:
这里不是写有的, 9012 ? KB9012 是EC的型号。可能你这个主板采用2中方案的EC 型号。。

网友:
一种EC方案的KB930 。一种是KB9012 。。。

网友:
KB9012 一内部带程序。。 KB930 要外接BIOS芯片程序

网友:
应该是待机的线性先出来给EC E C工作 开启  3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