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I86是什么三极管有什么可以代用的吗

楼主(2018-03-16):
751L1034-1A-1正面

751L1034-1A-1背面局部

就是不知道这二个管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换(86那个只有C黑,B红才有参数,数字2.258)

网友A:
管子坏了?  确认管子坏了,N  P搞对了,很多都能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坏了?  确认管子坏了,N  P搞对了,很多都能代用!

这是样的吗。现在我的显示器,能通电(电一直亮,就是不显示,开机没有LOGO,按开机健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