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GPU焊盘底的铜皮脱落还有救吗

楼主(2018-03-16):
显卡经常虚焊,加焊后一久又出问题。结果手贱给热风机端出来吧GPU吹掉了,过程蛮顺利,但是清理PCB多余焊珠的时候,吸锡纸黏住,用力一拉,完蛋,吧铜皮给弄下来了。就是中间那块,掉下的是一块铜皮,我不知道有没有线连着,这种情况还能补救么???

网友:
已无挽救的可能。看看能不能改成集成显卡。不然就只能报废了

网友A:
这个看着都像是地线,应该都不影响

网友B:
还掉了这么多点没有救了..可以判死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着都像是地线,应该都不影响

地线的话,我不修复都可以用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掉了这么多点没有救了..可以判死刑了

掉的点是挺多,但是我看了下,好像都是空点,没线的

网友:
死刑,没戏!没有图看线路吗?或者查下GPU的spec。

网友:
好像不带黑胶的啊。怎么搞的啊、、、、、、、、、、、、、、、、换主板吧

网友:
如果你的手工好还是有救的,要用上绿油才能搞定

网友:
接地的 可以忽略  拿绿油处理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