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会修电视的维友

楼主(2018-03-16):
通电的时候12V 5V 24V 几秒后就没了,关了再开也这样, 电源板强行开机 5V 12V 24V 就有了,不过还是不显示任何东西 也不白屏什么的。不知道是不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左边的主机正常 接显示器可以进系统,

网友:
认真检查一下,应该好简单的!!!!

网友A:
你把驱动板拔掉,单独电源板测量电压稳定没有啊

网友B:
感觉是主供电的电源板问题,检查下PFC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驱动板拔掉,单独电源板测量电压稳定没有啊

拔掉电源板只有待机5V 要短接 才会出5V 12V 24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主供电的电源板问题,检查下PFC电路是否正常?

你的意思是电源板的问题? 现在就是不确定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 能确定就直接发一块换了

网友:
"拔掉电源板只有待机5V 要短接 才会出5V 12V 24V"  ,"不过还是不显示任何东西 也不白屏,"      应该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或者高压板的问题,保护动作造成的.

网友C:
楼主可以在强开供电的情况下查一下电视主板上的各供电是否正常,电视机主板先有5VSB,按开关后主芯片发出电源板主供电开启信号,主板收到主供电后开始转换为各路电压,同时主芯片会检测各路电压是否正常,比如主芯片的主供电,内存供电等,若不正常就会关闭主供电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在强开供电的情况下查一下电视主板上的各供电是否正常,电视机主板先有5VSB,按开关后主芯片发出电 ...

按下开机开关 电源板供电全部出来了,驱动板主芯片供电1.8V 不知道正常不,驱动板其他电压都正常。几秒后就没电压了

网友:
检查驱动板供电 电路3.3 或者1.8供电电路

网友:
还有吧屏线拔下来试试..................................................

网友:
感觉是电源板,有问题了,。。。。。。。。。。

网友(2018-04-15):
修好了,是逻辑板程序的问题 换了一块板子就好了,我把好板的程序换到坏板上也正常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或者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换块通用高压板试试看能不能亮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