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三星450r5j拆机

楼主(2018-03-16):
三星450r5j  15.6的本,拆机过程,首先把后盖螺丝都拧了,注意有两个螺丝在脚垫底下 然后从边边开始撬开, ,把后壳翘下来,,这是后拆本, 然后拆散热器,拆主板螺丝,把排线都拔了,主板取下来,正面图片 ,,反面图片 。。拆机到此结束,我这是开机不显示,准备刷bios

网友:
我以为有多难,不过谢谢你、、、、、、、、、、、、

网友:
谢谢了 刚遇到同样机器问题,已解决

网友:
牛b的大师------这个刷BIOS就好了

网友:
6666学习赚点分

网友:
有钱一定要换个能看图的电脑  有钱一定要换个能看图的电脑

网友:
这个不难吧。。。。

网友:
比较详细,学习了,关键动手能力要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