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A300一体机内屏不显

楼主(2018-03-16):
联想一体机外屏正常,内屏不显跟bios有关系吗

网友:
一般都没有关系 我是没遇到这种情况跟BIOS有关的

网友:
屏供电 正常吗

网友:
查屏供电开启条件

网友:
测试一下屏幕供电  3.3启动电压有没有

网友:
完全没显示啊                   刷刷BIOS    看看显卡

网友:
好了   屏上面有个显示器关闭键 ,把显示器关闭了

网友:
修好了  屏幕上有个屏幕锁  括号那个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