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3A300B 跳菜单出来

楼主(2018-03-16):
三星S23A300B  跳菜单出来 ,程序刷了  触摸板也换了一个新的,还是跳菜单出来  ,这个是不是主芯片有问题?希望遇到这个问题的指教一下

网友:
触摸关开的这种楼主应该跑一下开关排线到MCU主芯片之间的线路,试着断开主芯片的引脚电路试试 看是不是外围小元件漏电

网友:
这种机型没有遇到过自动跳菜单的,不过根据修其它机型的经验,驱动板上按键接口附近有贴片电容漏电,可导致此类故障。

网友:
查下安排排线的各个脚位的对地阻值,这种一般是元件漏电引起的

网友:
如果排线没腐蚀,多是小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