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P8H61M-LX REV:1.0开机提示CPU电压过高

楼主(2018-03-16):
故障机型:华硕P8H61M-LX REV:1.0

故障现象:开机提示CPU OVERVOTAGE  PRESS F1

处理过程:进BIOS发现CPU电压提示1.6***V,红色,其他电压正常。

                  查资料得到NTC6776F的107脚为CPU电压检测脚位,换外围102排阻无果,果断挑起107脚故障解决。

                  觉得好请加分,谢谢!

网友:
万一烧CPU怎么办?!!!!!!!!!!!!!!!!!!!!

网友(点评):
烧CPU你找我

网友:
楼主处理事情干净利落!

网友:
这样会不会有后遗症!!!!!!!!!!

网友A:
不给电压会不会有其它问题,比如说检测不到CPU供电会不稳定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给电压会不会有其它问题,比如说检测不到CPU供电会不稳定什么的.

这个脚位只是个检测脚位,什么狗屁作用都没有。只是在BIOS里面会告诉你CPU电压多少,3V5V电压实时是多少。你说有他跟没他有关系么?又不是CPU供电部分的检流和反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脚位只是个检测脚位,什么狗屁作用都没有。只是在BIOS里面会告诉你CPU电压多少,3V5V电压实时是多少 ...

说是这样说,但是VIN检测到的电压一高 主板马上就罢工不干了怎么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是这样说,但是VIN检测到的电压一高 主板马上就罢工不干了怎么说?

CPU电压跟本就没有出问题,这个检测也不是属于CPU部分的,属于IO外围的,误检测,下次遇到了你试下就知道了 ,不可能会返修,检测都去掉了,怎么可能会罢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电压跟本就没有出问题,这个检测也不是属于CPU部分的,属于IO外围的,误检测,下次遇到了你试下就知道 ...

我是打个比方   12V vin  5V vin  不属于CPU供电。 分压电路坏的情况下 IO检测到电压偏高会掉电,很多人修到12V VIN输入不正常的情况下都是先断开分压电阻再连到5V VIN. 所以只是怀疑CPU电压检测是否也是这样,不过看楼主的说法是能正常工作的。接受经验了.

网友:
这个只是个电压检测脚  不会引起后遗症的   我遇到过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