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的公共点短路

楼主(2018-03-16):
苹果A14669公共点短路。待机0.3。罪魁祸首是一个电容。我直接拆掉丢了。有什么影响吗。电容还是挺大的

网友:
最好是找一样的安装  没有就测试下机器  正常也可以

网友:
没有上个图片吗.....................

网友:
恭喜你,不过公共点短路比较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