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3亮白苹果几秒后自动关机,不联机

楼主(2018-03-16):
今天接了一台ipad3  ,开机苹果出来后就自动关机,能进恢复模式但插数据线没反应,换了一个4s的硬盘上去还是不联机,ipad3的硬盘和4s通用吗?大神指点下

网友:
不通用,IPAD3硬盘有5个空脚,而4S的硬盘只有4个空脚。

网友:
而且,接地的脚位数量和位置也不一样

网友A:
不通用  角位都不一样  ipad硬盘通用 和iPad4iPadmini1的底层通用 32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通用  角位都不一样  ipad硬盘通用 和iPad4iPadmini1的底层通用 32位

看脚位跟4s的一样啊,跟6代的硬盘不一样

网友:
不联机换硬盘会好。。。。不会又出新招了吧

网友B:
你这台机我估计硬盘没问题,是U2坏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前辈们提供宝贵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台机我估计硬盘没问题,是U2坏了

这个没有u2啊,有u2我也不会去撬硬盘了

网友:
这个是没有U2的,直连CPU,USB管理模块在CPU里面,查USB数据线保护电感,还有CPU里的USB供电,如果全部正常,恭喜你,U可能坏了,也可以先换个电源芯片试试。

网友:
不联机和硬盘没关系,就算你不装硬盘插数据线也是能DFU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