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3G独显不通电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3-16):
客户拿来时,不开机,一通电,可调电源直接5A电流打到底。应该时19V大短路,按往常经验,这时最好修的一种故障,暗暗窃喜了一下。先开价250,后想办法让客户先回等电话。拆机取板,绕开隔离电路,随意找一输入为19V的上端管的D极,直接加7V以上的电压,然后用手触摸电路板上的元件,发现PC2、PC3特别烫手------焊下-----冷板-----测阻值,读数510多。通电开机OK了。BIOS时修好后备份下来的,放心下载。注意:加压烧板是一定要把CPU和内存拿掉。

亮机备份

网友:
烧鸡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