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Lg 39LN5100-CC冷开机正常,热关机后再开机灯闪,不能正常开机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8-03-18):
  修一台Lg 39LN5100-CC电视,第一次冷开机正常,热机后关机再开机红灯闪,不能正常开机.强开机(POWER-ON短接到3.5V)久一点也能正常开机.只要开机了,机器就能正常使用.网上搜了一圈也没有找到这款的图纸.加上LG的板都很贵.那只能硬着头皮修了.
  由于机器冷开机正常使用.热机后不正常,按照正常理解,是板上元件不稳定引起,比如电容漏电,芯片不良引起,引起的开机困难.后面经过仔细的测试电源板,发现这LG的板有几个特点:1,板上没有PFC升压电路,2,待机时,除12V没有,其他3.5V,24V,背光电压84V都有.按开关开机,就是打开12V电压,这个电压是由24V降压产生的.3,不插背光灯也能开机,即黑屏能出声音.红灯不会闪报警.到这里,就比较明确了,只去要查12V转换电路,其中关键是24V给12V降压电路的开关管.测到他是有一个PNP型的三极管,E极有24V.B有21.5V,感觉这B-E压差有点小.可能是导致热开机的主要原理.由于没有原理图,加上机器己经给客户了.只能文字简单说一下了.

   为什么会压降低呢?往前查到POWR-ON控制的三极管C极并联接了4个471电电阻到3.5V上面,这个地方不清楚设计者到底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感觉这电阻太小了才60多欧,C极的电压变化不会压明显.所以24V提供给12V降压电路的电压可能不稳定.于是我拆掉了其中的一个471电阻后,再测开,关机状态,上面24V那个开关管B极的电压降到18V,明显大了很多了.再试机,不管热机还是冷机都能很好的开关.到此问题总算解决.碰到这款机器的相同故障可以按此方法操作.很好的解决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