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2421 暗屏维修

楼主(2018-03-16):
今天接到同行送来的两个戴尔2421的笔记本暗屏。

开机一看电流正常,外接显示屏也显示,屏还没碎,故障可以锁定屏供电。

这个本子应该是通病啦  以前也修过好多啦 ,所以废话不多说啦  直接拆下B壳  直接测量屏的第5脚跟6脚,确实没有开启信号。所以直接把第5脚跟第6脚用一坨锡连在一起就OK啦。

连在一起查上屏线,开机测试OK

装上B壳OK=收钱
这个暗屏的毛病应该算通病啦,修过好多啦。第一次发帖,请多多关照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直接就开启了不受控会不会有其它问题,比如说开机过程中会白屏什么的

网友:
暗屏好修   吧开启信号 和AMJ 接一起就好 秒杀

网友:
led的开启调节必须要有电压 没有就暗屏 和lcd不一样

网友B:
这样连一起 开机的时候会不会白屏一下

网友C:
问题是主板没输出信号还是线有问题?

网友D:
这算是一个通病,我一般是在主板上接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连一起 开机的时候会不会白屏一下

有的会有的不会,白屏也是瞬间一下,看不大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主板没输出信号还是线有问题?

这个就不要太深追究啦吧,维修主要是修好,亮机测试没问题就OK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算是一个通病,我一般是在主板上接电

嗯  修过好多  从来没发过贴    感觉像个通病就发上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直接就开启了不受控会不会有其它问题,比如说开机过程中会白屏什么的

会瞬间白下    但是不会影响任何问题的

网友:
瞬间白屏

网友:
楼主这次上传说的很简单,但是他第一次维修这个故障的时候,也是废了很大功夫,给维修人员点个赞!

网友:
还真没有再屏上接过电,都是在主板上接电

网友:
特意看了一下图纸,楼主说的应该是35/36脚,没毛病。已加分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的维修案例!!!!!

网友:
为什么不拆开来呢 为什么不拆开来呢

网友:
一看就是老司机     通病

网友:
老机器还是 LED的 接口啊??不错                 我还以为是LCD的老货色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