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2M 版号X450MD,风扇狂转,半小时左右关机,求BIOS

楼主(2018-03-16):
华硕X452M版号X450MD  开机风扇狂转,半小时左右自动关机,买淘宝原厂BIOS屏不亮风扇一样狂转,谁哪位大佬遇见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2018-05-31):
这个一定是BIOS问题吗?别的没问题吗?

网友(2018-11-02):
弄好了没有啊 手上有类似机器 弄好了说一哈

网友(2019-12-12):
我的板号 X452UQ 2.0 也是开机风扇狂转,原来是显卡供电短路了,修好后就这样刷了几个BIOS一样,合成了一个纯净ME的一样, 还没电30分钟,不知道会不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