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X470海外版没内存核心供电维修

楼主(2018-03-16):
接到蓝宝石A卡一片,型号RX470海外版,。接到显卡先仔细观察,没有烧糊,掉件。擦干净金手指,上主板开机,。没有任何显示。接从卡,系统没有认到GPU,没有任何反应,。拆显卡,开始检查电路。 原来是12V保险电阻烧断,供电芯片供电部正常。修好和的检测图,都有。

网友:
有显卡坏了,没有想起修过,一般全是换。以后也试着修修

网友A:
主要是显卡现在750之类的二手也就几百块钱,修的话感觉要不上价格,回收的话,又有风险,感觉有点鸡肋啊

网友:
一般全是换。以后也修修看

网友:
学习朋友知识,多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显卡现在750之类的二手也就几百块钱,修的话感觉要不上价格,回收的话,又有风险,感觉有点鸡肋啊

现在环境不同了。高端显卡已经给买断了。价格一路狂涨。一片显卡一台笔记本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环境不同了。高端显卡已经给买断了。价格一路狂涨。一片显卡一台笔记本价格。

新显卡出来后情况会不会好点儿啊,我感觉这个好像有人在炒,但是高端显卡一般都没过保吧

网友:
会好点吧 毕竟牛逼呀么  ,。。l

网友:
我有块短路的,后面拿出来修修。

网友:
我的卡跟这个一模一样,保险烧断了,你的后级没有短路的吗?烧保险后级或者小电容之类肯定有短路啊,我的半天查不出来

网友:
确实可以,积分怎么获得,大神告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