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灵越14R(N4110)

楼主(2018-03-16):
机型:DELLN4110
板号:DAV02
故障:按开机键无反应
平台:HM6X

来个板号先,

接修一台灵越N4110,拆出主板发现被人修过,而且可以确定是没有修好的,上个图

南桥都怀孕了你说会是好的吗?
其它人为故障还不好说,大概看了下主板没啥明显缺件的。顺便点了U和内存。
看到这板子真心不想修的,新平台的又修不好,只有修修老板子了,,,
通电0.00按开机键电流无反应,还是比较好修的一种故障,按部就班的来吧,,
实测主板3V5V有,查EC条件,按开机键后EC有动作,已经发出了S5_ON,但还是不放心ACOK,LID,都查了一遍。发现LID不正常,就从LID入手

实测只有2.37V,追其来源连到一个上拉电阻和小班接口,

取出主板后小板没拆呢,那就不是磁控管引起的。
戳R128+3.3V_SUS端也只有2.几V,排除EC拉低的可能性,
继续跟+3.3V_SUS来到PQ17

实测PQ174脚只有2V,

EC发出了指令(S5_ON),后面的小弟不听命令啊。
量PQ17G级3脚发现不正常后直接风枪干掉PQ17和PQ23电压已经恢复到了13v左右,找俩MOS管换上,+3.3V_SUS已经恢复到了3.3

按开机键电流从0.00跳到0.01

可能有很多人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简单说下,想要触发这俩必须要有。

原始故障已经搞定,换个桥上去看看,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运气好,换桥后直接点亮,没有机关。
上个亮机图

码字不易,走过路过的,加个分

网友A:
读起来简单,修起来的过程一定是漫长的。。。

网友B:
理论与与实践的完美结合,6666666啊!

网友C:
上家没挖坑太幸运了

网友D:
商家技术太差了   一个lid问题吧南桥搞挂了

网友E:
说明上家也是有良心的,我遇到一个上家直接在桥下面用镊子插了插 ,桥取下底板彻底废    给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读起来简单,修起来的过程一定是漫长的。。。

也还好,没有机关 比较顺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与与实践的完美结合,6666666啊!

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家没挖坑太幸运了

恩没机关修者比较顺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商家技术太差了   一个lid问题吧南桥搞挂了

哈哈  不然怎么轮得到我修了

网友F:
估计上家只是用风枪加焊了南桥,还是楼主厉害,666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明上家也是有良心的,我遇到一个上家直接在桥下面用镊子插了插 ,桥取下底板彻底废    给换板了

各种手法,各种奇葩,遇见不少

网友G:
一个小小的LID信号 就把上家搞的团团转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上家只是用风枪加焊了南桥,还是楼主厉害,666

那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个小小的LID信号 就把上家搞的团团转

呵呵,不然我也秀不到这个机器了

网友:
待机3v都没有       修得不错呀

网友:
大神!请受小弟一拜。。。。。。。。。。。。。。。。

网友:
二修机   先加分 再看帖    滴   滴滴

网友:
体现楼主的技术到位啊,有钱挣了

网友:
挣钱的机器

网友:
换桥,买一块主板因该也才180。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一般的情况我都是先换个南桥再说。哈哈。

网友:
好把 现在看一个帖子都需要付费了。。。 越来越花时间了

网友:
很简单的lid问题,上家为什么还直接动桥呢...关键还没搞定

网友:
故障:客户拿来时不开机。接适配器和电池,按开机键电源灯亮后瞬间灭。拆机发现单电池可以开机;不接小板排线单接适配器可以开机。
发帖理由:申请精华贴
拆机,主板图:

网友:
问题比较多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感謝您的方法來做到這一點。

网友:
看帖习惯回复!楼主技术好!

网友:
加分了,川哥一如既往的牛X啊。。。。。。。。。。。

网友:
理论与与实践的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