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SR2C4疑惑

楼主(2018-03-16):
机型:同方MR X5K-M
板号:V星代工MS-16GJ1
故障:桥爆了

上个板号,

接修一台同方X5K-M,通电灯亮电流无反应,接到机器以为放个电就可以秒杀,拆开后盖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上图

注意桥的核心部分,已经爆掉了一块,此机无摔过,正常用着就挂掉了。
6不6?我是觉得666
有备货,直接换桥。通电电流起来到0.23停住,无CPU供电。
备份原机BIOS后合成了一个ME进去,再次通电CPU电压出来,机器顺利亮机

那么问题来了,我看见坛子里有很多人说更换SR2C4后怎么搞怎么都不行,什么说法都有,还说南桥自身带码片?
这个游戏本刷合成ME的BIOS搞定,另几个外星人也搞定了,唯独有个HP暗夜精灵2代的没搞定(送来的时候桥引起3V短路),怎么刷BIOS都不行,全部合成的这个6代ME,也换了原机版本的ME。最终机器恁是没搞定退还给客户,我是没搞懂了,有知道的大神解答一下小弟的疑惑

PS:这机器的程序(亲测亮机快的哟!)

网友A:
这个ME,我还没玩过,是不是老纳过时了呢?哈哈

网友B:
me有企业版和普通版             不可以通用的       即使是版本号是一样的

网友C:
关于合成meBIOS的问题还不是很懂,楼主可以上个合成ME的方法出来

网友D:
桥也是X宝买的吗?深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ME,我还没玩过,是不是老纳过时了呢?哈哈

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me有企业版和普通版             不可以通用的       即使是版本号是一样的

恩 试过了好多个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于合成meBIOS的问题还不是很懂,楼主可以上个合成ME的方法出来

坛子里老早就有了 自己去搜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也是X宝买的吗?深圳的?

是啊

网友E:
楼主这技术就是牛,维修设备看着有点心疼,都被您贴伤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技术就是牛,维修设备看着有点心疼,都被您贴伤了!!呵呵!

贴纸一向都是到处贴的

网友F:
楼主看到我刚刚发的那个贴没,我那板号是MS-16GD1,和你这个有些类似,是cpu供电短路的,有空的话,看看你这个个cpu供电IC,是不是95812,其3相供电的上管G级,3个VBOOT波形,是不是和我那个一样

网友G:
这个PCH 爆炸得 够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看到我刚刚发的那个贴没,我那板号是MS-16GD1,和你这个有些类似,是cpu供电短路的,有空的话,看看你 ...

机器已经取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PCH 爆炸得 够奇葩。。。。。。。。

感谢大神回复,的确坏的挺奇葩

网友H:
6代me稍有区别!!!!!!!具体问高手吧

网友I:
这桥爆的那么历害,没伤到其它元件已经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6代me稍有区别!!!!!!!具体问高手吧

大神都藏着掖着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桥爆的那么历害,没伤到其它元件已经很好了!

恩是的 只是桥爆掉,有点奇葩才发个帖子

网友H:
像我这种小白,自己搞不定,就只有买了!淘宝也不贵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像我这种小白,自己搞不定,就只有买了!淘宝也不贵

买来得也可以啊,但是有个问题修的机器这么多一个10块8块的  是不是投得贵了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买来得也可以啊,但是有个问题修的机器这么多一个10块8块的  是不是投得贵了点

三板斧,怀疑bios,先刷了再说,不过习惯先看看bios时钟,再说也不是每个都买吗,便宜板子确实投入大,毕竟比好多配件都贵

网友K:
楼主在那里做维修 可以合作一下哟

网友F:
引用 网友B:
me有企业版和普通版             不可以通用的       即使是版本号是一样的

今天休息,没测试,V星的那个板子就被客户取走了。关于ME,企业版一般5M或以上,普源版一般1.5M左右,可以用UEFITool进行分离。版本号一样,大小不一样,所以合成的时候要注意。bios主体,用原机备份bios。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三板斧,怀疑bios,先刷了再说,不过习惯先看看bios时钟,再说也不是每个都买吗,便宜板子确实投入大,毕 ...

先软后硬,我喜欢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休息,没测试,V星的那个板子就被客户取走了。关于ME,企业版一般5M或以上,普源版一般1.5M左右,可 ...

你说的这些都搞了

网友L:
这种桥坏的很多,换了还要合成me刷进去才能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种桥坏的很多,换了还要合成me刷进去才能亮机

恩 是的  不然没CPU供电

网友M:
这个也不太懂,没看明白怎么回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也不太懂,没看明白怎么回事哦!

有的说这个桥自带程序,我就没搞懂到底是带还是不带?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在那里做维修 可以合作一下哟

大神,不要取笑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先软后硬,我喜欢刷BIOS

第一选择就是刷个bios试试,好思路!!!!!!

网友:
不知道什么情况  上次我也是换了这个桥  就是不出CPU供电   无奈  还给客户了

网友:
靠  我上次碰到的也是碰到了一个  桥核心碎了一大块  我以为是别人故意的

网友:
我也是换了这个桥怎么也不出CPU供电,提醒我了 谢谢

网友N:
引用 网友F:
楼主看到我刚刚发的那个贴没,我那板号是MS-16GD1,和你这个有些类似,是cpu供电短路的,有空的话,看看你 ...

这个我有 或者你拍照我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我有一台6代的外星人,也是换桥后能上电,但是不亮机,报警7声,刷改的ME能好吗

网友:
me有企业版和普通版             不可以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我有 或者你拍照我看看就知道了

机器客户拿走了。你要是感兴趣,可以自己抓波这几个脚位,95812的3个boot脚波形,上管G,以及各相供电上下管G到芯片控制脚的二极体值,分别是多少

网友:
这个倒是还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好像换上都好用的

网友:
V星的机器直接刷官网的就可以了 可以直接用的啊

网友:
刷原厂分离的BIOS试试吧!修改ME的可能还不一定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