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537不保存时间求解决

楼主(2018-03-16):
有两台一模一样的 ,连病都是一模一样,已经更换BIOS电池,故障依旧,求师傅们解决。

网友:
COMS电路好修,一路上没几个零件的。

网友:
确实,请查下RTC电路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
电池旁边有三极管那种,直接短接个3.3V到电池那里去接上看看能保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