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HP820不开机

楼主(2018-03-17):
机型:HP820 G1
板号:6050A2560501
故障:按下开机键后灯亮电流无变化

上个板号先,

这板子坛子里没有图纸,给维修增加了难度。
拆出主板后无进水,无摔过的痕迹,给CMOS电池放电后还是一样,
直接用万用表打CMOS电池电量已耗尽,换个新的上去电压拉低,

因此可以判断RTC电路肯定不正常,电容漏电了?还是CPU挂了?

拆掉电容不就好确定了吗。
没图纸哪几颗电容才是啊?
上个新电池,电压会拉低,只是拉低,并不是一点没有,这不就好找了吗?
一般RTC电路都在晶振周围,这个范围不是又缩小了吗?
找到后直接拆掉,统统拆掉。

位号Q4831旁3个电容统统干掉。
通电电流上去了接屏亮机

一个小思路分享给大家
,听说加了分的都捡到钱了

 会员6580582元2023-2-20 20:19
 会员6174442元2022-12-18 12:44
 会员11143032元2022-12-16 11:55
 会员5444252元2022-12-11 08:57
 会员14719832元2022-11-23 08:32

网友A:
秒杀啊。厉害了楼主。期待不久的将来我也能碰到

网友B: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一针见血
等下次遇到我也能秒杀了。

网友C:
rtc漏电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秒杀啊。厉害了楼主。期待不久的将来我也能碰到

碰到就是赚到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一针见血
等下次遇到我也能秒杀了。

RTC问题其实还是挺多的

网友D:
这个电脑修的   怎是没毛病---捡钱一样 不过还是要技术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c漏电          思路很清晰

感谢大神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脑修的   怎是没毛病---捡钱一样 不过还是要技术的 哈哈

感谢捧场

网友E:
技术牛,来个万千板,一手搞定!不错,学习了!

网友F:
思路很清晰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术牛,来个万千板,一手搞定!不错,学习了!

运气比较好

网友:
哦,珍爱账号,远离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思路很清晰     .................................

觉得有用加点分吧

网友G:
RTC的延时电容,一般都要装,我在台机主板里面,碰到过,不装这个延时电容,会导致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建议你多开机几次试试。或者,找料板,装回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G:
RTC的延时电容,一般都要装,我在台机主板里面,碰到过,不装这个延时电容,会导致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 ...

HP的笔记本也有遇见过,这个我试了没问题才没管他

网友H:
楼主电压都没量吗,直接干掉一排电容吗

网友I:
RTC电容漏电,这个RTC电容我是一般会重新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电压都没量吗,直接干掉一排电容吗

没量电压咋知道那几个是RTC电路?都说了这个机器没有图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RTC电容漏电,这个RTC电容我是一般会重新换一个

只要不影响都不需要更换

网友J:
这种情况还真是少见 。不过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情况还真是少见 。不过楼主思路很清晰

。。。。RTC出问题的多得很

网友K:
RTC电容漏电电容我一般会重新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K:
RTC电容漏电电容我一般会重新装上

偷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脑修的   怎是没毛病---捡钱一样 不过还是要技术的 哈哈

没啥技术含量,不要喷就行啦

网友:
川哥威武,川哥牛P,分加了。。。。。。。。。

网友:
最喜欢看这种原理分析与维修贴了,掌握了原理才能举一返三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

网友:
很好 谢谢很好 谢谢很好!!!!!!!!!!!!!!!!!!!!!!!!!

网友:
楼主碰到好修的了  我碰到的都是 CPU 挂

网友:
这个故障我也遇到了,不装上电容有时开不了机,装上那3颗电容,现在每次开机都正常了,所以建议还是装上电容。多谢楼主提供维修思路。

网友:
名字写着秒杀 肯定是电容的问题 cpu问题不搞半天

网友:
技术很牛。膜拜一下。没有图纸也能搞定

网友:
好运气学习了,好的学习了。

网友:
看着简单啊。。。。。。小小白看不懂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