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H中SVD SVC 产生条件

楼主(2018-03-17):
如题    AMD  cpu供电的svd svc 产生条件     哪位大师可以讲解一下 ,  例如 inter的svid  前提 drampwrok 和uncorepwrgood

网友A:
FCH 发出APU_PG   给CPU 后 , VRM还要收到PWROK  才会切换VID模式 ,解析CPU发来的SVID ,产生正真正的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FCH 发出APU_PG   给CPU 后 , VRM还要收到PWROK  才会切换VID模式 ,解析CPU发来的SVID ,产生正真正的CPU ...

我看看看  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FCH 发出APU_PG   给CPU 后 , VRM还要收到PWROK  才会切换VID模式 ,解析CPU发来的SVID ,产生正真正的CPU ...

这样说VRM  有VCC  EN  就会发出vcore(临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