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W65S0

楼主(2018-03-17):
都说这个机器有通病,可是我的拆了电池 也不触发,插电没反应 ,待机都没有。先查待机吧?

网友:
待机好像有3v 5v触发后才有的 , 通病 不触发,你还是看下安装时序图纸修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先瞅瞅待机3v短没

网友:
zhou bu hao xiu

网友:
先测量一下桥的供电有没有短路,这款机桥爱短!

网友:
桥短路直接换桥就好了,换了好多台了!

网友:
是桥短路了
这个机器真的喜欢坏桥

网友:
这个机器换桥之后要不要刷BIOS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