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61A 跑60 63 掉电

楼主(2018-03-17):
论坛很多 跑  60  63的 这样的 代码。  不是掉电就是卡代码,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  集成显卡没有供电导致的 问题。
   今天修到一例  映泰 TH61A  跑60 63 的问题 ,测试其他供电都正常唯独没有集显供电 。原芯片是UP6281s8   用RT9619A 代换秒杀

网友:
原来UP6281s8  是可以用RT9619A 代换的,收藏了.

网友:
用这个芯片控制产生集显供电芯片UP6281s8很容易坏

网友:
修过这样的代码板子,不过是刷BIOS好的,技嘉的板子

网友:
原来UP6281s8  是可以用RT9619A 代换的,收藏了. 以后就知道了 楼主谢了

网友:
这个集显供电引起的掉电修过几次,,,

网友:
修的不多,有机会可以看看,先收藏。

网友:
跑  60  63的 这样的 代码。  不是掉电就是卡代码,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  集成显卡没有供电导致的 问题。
集成显卡没供电,会导致掉电,卡60 63之类的代码记住了。触发后不亮机要查查集显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