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H61GT 就是不显示

楼主(2018-03-17):
UH61GT 就是不显示CPU供电芯片条件都满足 CPU也是好的 就是不出CPU供电换南桥有用吗
cpu
芯片

网友:
你这应该写的详细一些,没修过这板子的是不是还要先去看看图纸查查帖子?什么机器,什么故障,外接如何,内接如何,电感电压是否全出?各大电感打值是否正常,这些问题一个不说,你CPU供电芯片都满足了就一定要出CPU供电吗?是要桥告诉CPU条件满足了CPU才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