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假三星S22B360HW

楼主(2018-03-17):
假三星S22B360HW  无信号 接数据线黑屏,电源指示灯闪,刷程序解决 PM25LD040 链接在这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8497-1-1.html

网友:
稀缺资源。感谢分享,这真假难辨。

网友:
这要是不拆机,刷原装程序,还不一定刷得上呢。
只看壳子外观是三星原装机壳。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机器没有程序解决不了

网友:
这种假的三星还遇到过呢,赶紧收藏起来

网友A:
楼主是怎么看出来是假三星的,小白表示没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怎么看出来是假三星的,小白表示没看出来.

真三星没有加独立的恒流板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怎么看出来是假三星的,小白表示没看出来.

看元件、布线、方案,一眼就能看出是假的。
你没修过正品三星?

网友:
做的和真的一样,不拆开的话看不出

网友:
真假难辨,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保存了  可能以后用的到

网友:
我有里也有一台假三星24寸,那色彩真是不敢恭维,正看歪看屏泛白,还偏蓝底色,连DVI接口都省了就一VGA...

网友(2018-07-23):
假的,就是假的。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三星的咋会有独立的恒流板。牛B .不拆了看·~还真不知道是假货.这类bios少呀。收藏了

网友:
以前遇到假三星的943,触摸的,实在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