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2241WA屏显一半

楼主(2018-03-17):
刚开机的时候可以全显示,没有问题,但过一了会下半约三分之一的部分就开始花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变化过程是开始慢慢变灰,变白然后花屏竖条。

网友:
很可能是屏本身的问题。看你发帖的水平,果断放弃吧

网友:
屏坏了,修的价值不高。换吧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也可以拿到维修店去确认一下。

网友:
屏问题  建议换屏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