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与机械硬盘对电脑会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吗?

楼主(2018-03-17):
我自己查看相关资料的确是说固态硬盘更加好,但是我不是很明白,我们如果是用机械硬盘的话,硬盘存储量比固态硬盘大这么多,为什么还是比不上机械硬盘呢

网友:
系统相应瓶颈在于I/O速度时,最大影响速度的是4k读取和写入。固态硬盘的4k读取和写入大约是机械硬盘的30到200倍以上不等。所以固态硬盘在做系统盘上面,对比机械硬盘有这无法忽视的巨大优势。你用惯了 SSD 的机器,换成 HDD 的系统盘你会感觉一阵阵想砸电脑。
而 HDD 的大容量存储和并不算太慢的连续读写速度,让 HDD 成为保存电影、游戏、资料的一把好手。而且 HDD 的可靠性数倍与 SSD,在备份文档中也有着巨大应用价值。
当然,你要想备份文档和快速连续读取,其实磁带也是一种非常靠谱,在企业级大数据中应用很多的介质。不过民用我还没见过谁在家里使用磁带机。
全新C7976A HP LTO6数据存储磁带2.5TB/6.25TB热卖 (随手找的,非广告。)
你看便宜不便宜?
4K性能极其渣,连续读取并不慢,储存密度极其高,数据安全性极其高。是备份数据的理想选择。
洋垃圾磁带机并不贵,如果有需求是可以购买的。
不过我的本地文件连 256 GB 的固态都装不满,需要备份的数据全传到 OneDrive 上了,所以没有使用磁带机的需求。不过蓝光爱好者,摄影爱好者等对于数据的连续读取和备份都是刚需,完全可以使用磁带机来取得容量,数据稳定,存储速度和单位 TB 价格的平衡。

以上。

网友:
用大白话来说。固态硬盘的存储介质是闪存,就是类似你U盘里的东西。机械硬盘顾名思义就是靠机械原理驱动的硬盘,里面的存储介质类似可读写DVD。

你在机械硬盘中寻址的时候是靠磁头(看过唱片机的那个尖头了吧,就类似那种)按一个固定旋转方向一圈一圈的从外往里或从里往外转,到达你要寻址的地方时才可以取或写数据,所以在磁头到达前需要等。当然现在的磁盘调度算法可以很大程度的优化这一瓶颈,但你想象一些一个机械硬盘里可能不止一片盘片,寻址时要一圈一圈的走,这是很慢的,所以它才叫机械硬盘,所以你买机械硬盘时有一个参数是转速。

而固态硬盘用的是闪存,是一种可以直接寻址的介质。比如同样访问0x123456789fffffff这个地址,机械硬盘你要等磁头转到那,而固态硬盘可谓指哪打哪,一下就过去了。就问你快不快。光是寻址这点速度就可以甩机械硬盘几条街了(但是机械硬盘有优化调度算法,所以不会差你想的那么多)。固态硬盘还没有机械结构,不需要磁头转动,没有震动打坏磁头或盘面这种风险。对于需要经常移动的设备(如笔记本电脑)比较安全。

但是固态硬盘也是有弱点的,最致命的两个一个是贵,一个是寿命短。所以目前不可能在服务器上大规模部署。但是在client端却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因为固态硬盘同样的容量价格更贵呀。这是唯一普及固态硬盘最大的阻碍了。用固态同样容量你得多花好几倍的钱。但是性能是真的没话说,尤其是NVMe固态的速度(例子 PM961)那是机械硬盘都不要想的。连续读写速度就能差10倍 更何况4k随机的速度天壤之别
固态还有闪存寿命(消费级的固态还能接受)和数据恢复会有困难的一些问题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 开机快 打开各种软件不卡 不用被磁盘碎片折磨 电脑不振动 这就是SSD的好处。各类软件打开不容易死机 不怕鼠标卡住转圈这体验提升就已经非常大了

(这是好几年前的渣渣SATA固态的对比评测了  )

网友A:
并不是大的都好,手动滑稽

网友:
你怕不是查了假资料。
ssd(nand)相比hdd抗物理冲击(不需要机械部件),不需要寻道所以随机读写快,但是单位容量成本比hdd高。连续读写靠内部多通道raid也容易提升。

你想要大容量?也不是不可以啊,你拆个1T的ssd,体积比7mm的2.5hdd还小,只要有钱,多大容量都能想办法给你做出来。

所以机械硬盘存储量大?这就根本是个伪命题。
说到底机械的优势主要还是在价格啊。

题目表达有错你好歹纠正一下啊。可是哪怕“机械比固态存储量大”,难道就不能说“机械比不上固态”了吗?
比不上不是指被全面秒杀啊。

网友:
hdd存点电影还不错,如果把它用作系统盘和工作盘,在当下环境下时间长了无论其它配置多高都得卡顿,和ssd相比,hdd在这方面就是渣~

网友:
在当下环境下时间长了无论其它配置多高都得卡顿,和ssd相比,hdd在这方面就是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大的都好,手动滑稽

你这下载分有点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