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402N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3-17):
接机华硕E402N不开机维修,这个机器客人才买了几天,客人描述该机是进水的,但是进水是可以用的,用了一段时间就不能用了, 火速拆机,观察主板进水的位置,见版号 不是很明显以为是可以秒杀的机器,清洗干净,连接断线点, 再上电,还是不开机,就连保护隔离电路都是没有过的,拆了第二个隔离管,第一个隔离管控制级有25V的电压,装上第二个隔离管就没有了25V的电压了,初步估计是后级有短路了,仔细的再打了一遍电感阻值,没有异常,短接第二个隔离管还是不行, 有点没有眉目了,喝口水,转了一转,静下心来,再想,会不会是充电管的问题,直接拆了充电管的上管, 再上电,奇迹就这样发生了,见亮机图
  大师们看了有用,就帮忙加加分哦!!!感谢!!送上正常阻值图与电压图 多加分哦!好东西多分享!

 会员6679472元2023-2-15 18:44
 会员11441132元2023-1-11 17:37

网友:
充电上管击穿了

网友A:
这个  不插电池应当能亮机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不插电池应当能亮机的 ...................

不过隔离保护电路,不可能可以开机的!

网友:
现在很多新机器 尤其是BQ 或ISL的充电芯片 保护隔离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遇到这种情况 都是用表笔在板上面凭经验戳

网友B:
充电管击穿引起的大电流吗,小弟刚入此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管击穿引起的大电流吗,小弟刚入此行

这个机器是不会大电流的,一插电就保护了,没有了公共点电压了!

网友C:
这个场管最后结果是DS间击穿了吗,在板子上的时候DS间蜂鸣档响吗

网友:
不过隔离保护电路,不可能可以开机的

网友:
谢谢分享 幸亏进水不严重 不然就不是保护隔离了

网友:
充电上管击穿了吧,以前也碰到过两次不过隔离上管穿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需要细心和耐心,,,,不错的!

网友:
华硕机量还是有的。。。。。。。。。。。。。。。。。。。。。。。。。。。。。

网友:
就是图纸少,,,,,,,,,,,,,,,,,,,,,,,,,,,,,,,,,,,

网友:
隔离管的G级是25V,这板,是不是BQ系列的充电芯片,隔离G级电压有了,说明芯片是好的,工作了,但是充电上管坏,导致充电检测异常,引起了芯片保护。

网友:
华硕的笔记本我觉得就是个坑,问题多的1B 华硕 现在很喜欢 什么都集成在主板上学苹果,主板上还没丝印。真的很讨厌华硕

网友D:
华硕出各种奇葩问题  电脑没有以前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出各种奇葩问题  电脑没有以前好修了

用的是BQ24780S的充电芯片,不是很好搞的,我也是搞了好久才搞好的!

网友E:
为什么充电管坏了会不过保护隔离啊求楼主解答加分了

网友F:
666,这思路不错。
我电脑被我换显卡。变成充电必须要关机后才能充电不然显示正在充电其实是用的电池电压
用着用着关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666,这思路不错。
我电脑被我换显卡。变成充电必须要关机后才能充电不然显示正在充电其实是用的电池电压
...

你这个问题是已经检测到了适配器的插入,但是隔离管应该是工作异常的,你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充电管坏了会不过保护隔离啊求楼主解答加分了

应该是电池充放电路的检测电路,检测到了异常,引起了保护。

网友G:
我一般遇到新机器的    就拿去保修   哈哈哈

网友:
BQ系列充电芯片有时候不过保护隔离真不好修

网友H:
充电管短路,学到了,待机电流会不会很高

网友I:
华硕没图,能修好,真是不错,楼主对电路很通吧。

网友:
华硕的也没什么是好修的,台板一个样,不稳定的多了去了,

网友:
这个能修好就是奇迹   何况更加是神机啊  值得鼓励

网友J:
拆了充电管的上管不用再补回去的吗?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见啊,一般有保护不会烧到主板印刷电路的。,

网友:
腐蚀  最麻烦,,一般不修。。。能找半天

网友:
进水机要仔细观察每一个细节。。。。。。。。。。。。。

网友:
你维修境界真高  怀疑什么就是什么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场管最后结果是DS间击穿了吗,在板子上的时候DS间蜂鸣档响吗

拆下来我有测试了这个产管,DS之间有40欧左右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J:
拆了充电管的上管不用再补回去的吗?

这个肯定是有补回去了,有很多维修的细节就不用啰嗦了吧,重点分享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华硕没图,能修好,真是不错,楼主对电路很通吧。

进水的机器,有时候还是故障很明显的,但是也有很复杂的故障,看运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充电管短路,学到了,待机电流会不会很高

保护隔离都是没有过的,待机电流很小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我一般遇到新机器的    就拿去保修   哈哈哈

我也是想过保修的,但是这个机器是进水机器,售后一看就出来了,不能保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也是想过保修的,但是这个机器是进水机器,售后一看就出来了,不能保修吧!

可以先问问嘛   你不问怎么知道呢

网友:
先想到是保隔的地方,这个板子我吧充电芯片和上下管都拆了,直接飞线保隔也能用

网友:
是充电管的上管击穿了吧

网友:
这种板子太坑了 就一个CPU  多亏是进水机器,正常损坏的话 我一般刷个BIOS 不行 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好 谢谢了好 谢谢了好 谢谢了好 谢谢了好 谢谢了

网友:
好 谢谢了好 谢谢了好 谢谢了好 谢谢了好 谢谢了好 谢谢了

网友:
看贴需要花钱了

网友:
华硕的板莫名其妙的故障一大堆,这种反维修的设计看到想骂人

网友:
原来是进水氧化了,加油  加油  挣钱的活   多接点活!!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多多学习,心细就能搞好

网友:
新机没有图纸不好搞,进水断线多还好一点,麻烦的就没办法了

网友:
又是进水的机器,楼主运气真是好呀,这样的都碰上啦

网友:
进水机器真         麻烦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不会大电流的,一插电就保护了

网友:
这种明显的故障对于老司机来说确实很容易判断出来

网友:
好的新机器,进水没点位图这个不就很难修啊

网友:
怎么修好的不知道,没钱的日子真难熬。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这么新的板都修到了 楼主学到新的东西了 、

网友:
asus的机器 难搞

网友:
条件够了 就程序吧  现在的机器 难搞。。。。。。。。。。。。。。

网友:
晕哦。这样好吗 。修着好累人。。。。。。

网友:
先测35V供电,然后再刷BIOS资料,如何还是不行,最后一步再加焊显卡芯片和南北桥芯片

网友:
这新机器都修到了。牛B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NB的

网友:
666  好厉害啊  是不是一下子就修好了

网友:
作者想钱想疯了吗?  不让看完整的就不要分享啊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