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IBM S2开机掉电维修,送上原厂开机快BIOS

楼主(2018-03-17):
接后一台同行的IBM S2的机子,故障 是开机掉电,有时跳变的差不多要显示了掉电。机子板号是:DAOPS8MB8GO.这款机子比较新,图纸没有。看情况只能先刷BIOS了,在陶宝10元要了一原厂的刷上不行,在网上看了一下资料说六代
的U刷原厂资料是不行的,会没有CPU电压出来。再出10元,叫人家合成了一个(一直没学会),写上还是一个样子,
除了掉电还是掉电,没什么思路,又没有图纸,就把内置电池装上,同时接上外接电源,竟然无意间开机,并有显示了,看屏
上显示0199,一会掉电,我靠这不是电量底关机吗,难道是电池没电了,充电电路不充电导致?马上测电池边上的电感,
只有6。8v左右,因没图纸,跑电路发现这款机的隔离和充电是比较复杂的,基本上能肯定20v过了隔离还要变成比电池
额定电压高一点作为+B电压,图纸没有,找充电芯片还是难不到自己的,很快就找到9237。百度找到9237的脚位太致测
了一下供电是正常的,那就换一个试下吧,这个芯片我知道是有的,换上后通电马上电流上到2。6A,屏也显示了,吓了
一跳以为短路了。原来这机子应是不充电,直到把电池电放完了,才出现接机时的情况。
献上原厂和合成的BIOS

网友:
这个机器还没修到过,。。

网友:
维修就是要胆大心细 LZ这个也不算走太多绕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