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修三次解决CIH61MI V1.1(H61H2-LM3 V1.1)不出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8-03-17):
主板:联想正面CIH61MI V1.1 反面H61H2-LM3 V1.1
故障:无复位,没有CPU供电
第一次维修刷BIOS OK了!用了一天又回来了!
第二次维修干南桥OK了!也是第二天就回来了!
第三次维修就郁闷了 因为当时没有找到1.1的图纸 所以参照了1.0的图纸傻眼了,原来有12V 5V检测
测49脚1.5V 50脚2.0V 问题找到了!把49脚两个电阻拆掉直接连接50脚,之前为什么刷BIOS 干桥都能亮 因为加焊到了那两个电阻.

网友:
现在H61以上的主板最好先测一下这两个检测电压 好多主板都是这个故障!

网友A:
VIN检测与CPU供电没有关系吧! CPU供电的开启多是由内存供电转换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IN检测与CPU供电没有关系吧! CPU供电的开启多是由内存供电转换来的

VIN检测影响到IOPG 影响到APWROK 导致无CPU供电

网友C:
一个5V一个12V可以连在一起吗
!!!!!!!!!!!!!!!!

网友:
现在的板子越来越来难修了,小电阻的坏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N检测影响到IOPG 影响到APWROK 导致无CPU供电

大神就是大神,一点就通。看了你得帖子受益很多!

网友:
这个IO型号什么。。给分享下了-------------

网友:
IO电压检测脚出问题竟然会导致没CPU供电我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这故障最爱来回折腾

网友:
技嘉的板很多都是检测出问题了才会这样的,不是没cpu供电吗?怎么杀桥啦,老师傅说没那么多桥坏的

网友:
真实 新鲜的 案例 啊   让我学习了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5V一个12V可以连在一起吗
!!!!!!!!!!!!!!!!

分压出来的都是2.0v,所以可以连着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压出来的都是2.0v,所以可以连着一起。

下次碰到可以借鉴你的这个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