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维修小记!!!加油!!!呵呵呵!!!

楼主(2018-03-17):
机器很老,DELL1400,之前换过北桥和改良631显卡,这次故障是大电流!!!大电流故障维修很简单,但一定要细心,发这个帖是希望新手维修时别像我这次走弯路!!!谢谢!!!
故障现象,公共点大电流,适配器已经烧坏!!!

直接用可调电源限流烧机,发现很多元件都烧坏了,换了多个元件。。。

一直检测到北桥旁边的电容,突然意识到情况不对,再烧机,北桥可能要挂!!!

公共点大电流,再仔细观察公共点电路,在灯光下发现电源接口铜箔有略微烧糊的痕迹,乖乖!!!电源接头短路了嘛!!!
在淘宝上订了一个,装好,试机OK!!!

总结,以后修公共点大电流一定要检查电源接头,不然大芯片都会烧挂!!!呵呵呵!!!加油!!!呵呵呵!!!注意!!!这里图片中风扇没拆,图片是修好了才拍的,修大电流多余的部件包括贴纸都要拆下来!!!谢谢!!!
谢谢大家!!!大饼哥,加油!!!船长,加油!!!迅维,加油!!!加油!!!呵呵呵!!!

网友:
这种 情况还是少见的吧。。楼主运气好。。。

网友:
这种老主板我 是没有 精神  干桥 干显卡的。直接扔了

网友:
这种主板还有维修价值啊,不应该是直接报换班吗,拆都懒得拆开修

网友:
直接换板!太老的主板不值得折腾,费时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