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4HR K43LY REV 5.0进系统掉电 风扇转速不稳通病!

楼主(2018-03-17):
ASUS K84HR  K43LY REV 5.0  此笔记本故障现像为
可以正常开机,也能进PE!但是在安装系统或者GHOST时会掉电,风扇表现为转一下停,不稳定..风扇接口FAN PWM不停的跳变..论坛里有人说BIOS合成问题,也有人说是USB3.0 芯片BIOS问题..其实都不对
故障根本点:R2817 阻值变大或者此处位置焊盘氧化  此电阻大小:4.7K    +3V SPI WP0#!
原因:此处在触摸板左右键的下方,容易进水氧化!
现在上图:

网友:
我一般先拿灯照一遍再搞的

网友:
学习了,呵呵,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好资料,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问一下楼主这个电阻是连接的什么信号? 如果是+3V SPI WP0#的话电脑启动起来后就没BIOS什么事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下次碰到可以秒杀。。。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感謝您的方法來做到這一點。

网友:
涨知识了,下次就可以捡到了。。。。

网友:
厉害了!!以后不跑吗就是净化!!!!!!!!!

网友:
谢谢 楼主分享 涨知识了,下次就可以捡到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下次遇到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