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8T-M LE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8-03-17):
前段时间客户送一台主板为M4A88T-M LE的台式机,时间原因直接换板,留下坏板。比较少修AMD板,刚好有空拿来试一下手。接电可触发,诊断卡 3VSB和PCI RST亮。手摸CPU和NB不发热,SB和供电三个管都有发烫。难道SB挂了?有点想放弃了,还是一步步动手吧当是练手。先测供电,各供电情况如下。
VDDNB和CPU和NB没供电。先从NB入手,供电电路是三只P09N03和RT8120D的。

打得POQ203的2脚值为2欧应该不正常,把3只都拆了,203和204双向导通。把3只管一起换。开机测试还没电压。找RT8120D的工作条件图。

测5脚VCC为10V, 但6脚FB为0.37V,正常应该是0.8V。直奔FB的分压电阻,结果失望测得阻值都正常。条件差不多满足输出。换吧。结果在料堆找出RT8120A直接代替,测试0.8V输出。A和D区别就FB电压0.6和0.8,在料堆找个1.3K电阻换下POR99,输出1.1V正常了。但VDDNB和CPU和NB的电压还没出。直奔PU3 UP6281去。查2只有0.25V。同样第三路CPU供电也有UP6281这个,测其2脚为1.78V。先拆了替换。结果2脚为1.79V了,说明已挂又要爬料板。找到RT9619直接替换。开机VDDNB和CPU供电都有0.99V。上测试卡和内存,结果还是不跑码。竟然连复位都没有。
修好前面,后面又有其它问题。没复位难道是SB已挂。刚开始修记得有复位(修板过程中有弄过SB的散热片)。直接压一下SB,跑码了,直接拆下散热加焊正常点亮和进系统。烤机一小时左右正常。放了两天再接还是正常触发,估计没问题入库做备用板。

网友:
一路过来不简单,值得加分!!!!!!!!!!!!!!!!!!!!!!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判断有没有复位的,CPU核心供电没有 北桥供电也没有,刚开始修时的复位是哪儿来的? 望楼主能解惑.

网友:
刚开始应该也是没有复位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判断有没有复位的,CPU核心供电没有 北桥供电也没有,刚开始修时的复位是哪儿来的? 望楼 ...

诊断卡的PCI RST灯亮是复位吗?我不明白。新手。

网友B:
这个板没有CPU供电也会闪复位的,这供电不是VDDA然后CPUV  DDNB  再到北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没有CPU供电也会闪复位的,这供电不是VDDA然后CPUV  DDNB  再到北桥吗

这个不是很清楚。amd的时序不懂,月饼老师讲课都是拿intel的讲。

网友:
看到台板就没心情去维修,因为换块板子利润更高,维修几十块还得拉拉扯扯杀价

网友:
按AMD时序来 你不是应该先把CPU供电修出来吗

网友:
很好,学习点位图,学习各电子元件,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我仅是一个菜鸟,为了修好公司的一些设备,不得不从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