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LDE50618OAF的问题

楼主(2018-03-17):
收到一台康佳LDE50618OAF 开机灰屏有声音。检查屏内供电全部为0V.分开左右屏链接线。有半屏图像,有供电这边的电压正常VAA  17.80V   VGH 24.2V  其他6.8V,另外半边全部电容拆掉,测量阻值没有短路,还是开不起来。会不会是屏的问题。还是DC-DC芯片不量。求助分析

网友:
你还是先把内屏供电修出来先吧。祝你好运哦 。。

网友:
说明另一半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