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cpu供电短路修好容易再烧的原因分析——95812的探索

楼主(2018-03-17):
台式机里面cpu供电短路,修好后容易烧u,估计有很多隐蔽原因不为人所知。
最近接手一台V星笔记本,客户要4代i7的cpu,担心供电短路后再烧,特开此贴,希望有高手参与讨论。

台式机cpu供电短路经验总结

笔记本cpu供电短路经验总结

板号:ms-15GD1

大短5A,D壳被上家拆了,螺丝都没打。拆之发现cpu供电大短。通知老板cpu可能坏。
一共3相供电,更换短路的驱动6208B,该相上下管还短,1.8V烧机未果,一直拆到2个NEC的330后,不短路了。

裸板接屏,触发亮机(屏裂有漏液,能显示)。亮机电流3A,客户的是4代的i7,未装电池未接硬盘,出现这么高的亮机电流,我觉得很奇怪。

半装机接硬盘进系统,发现上电瞬间掉电,多数时间0.2A掉,有时0.06就掉,且可调电源红灯亮,有短路,无图纸……
cpu的主IC是95812,研究pdf手册发现PROG1和PROG2一起配置VBOOT电压,且这2个脚位,都外接了2个电阻。应该是不装cpu就有VBOOT电压,于是拆机裸板上电。

这波形说明cpu供电电路多半是好的,cpu是坏的?记得修好短路后亮过屏的,如果cpu坏,当时怎么能亮屏呢?矛盾。难道是机器的贴纸被上家撕掉,导致我半装机后主板短路?上淘宝找板子,没发现有保护贴纸,排除这一点。纠结了……

查cpu供电,未见短路,再次上波波。

初判这是未经过SVID配置的VBOOT电压,难道板子其他地方有问题……
下班后,经“我有魔法”提醒,cpu供电出现短路,u能亮机,不一定是好的,他遇到过进系统黑屏,换u就好的故障。

第二天,去认识的同行那里借4代的测试用cpu上电,电流到了0.8,不掉电,这是亮屏的节奏。
电话客户,同意换u。修别的机器买芯片时,特地给自己买了测试u,2950M。
上电,反复多次,能亮机。特地抽时间测试了下,看看板子的CPU供电是否稳定,担心因供电不稳定,把客户的新u给烧了,那就得不偿失了。
去年修过亮屏的机器,发现亮屏后有个驱动的boot有问题亮机了也不能说明cpu供电就是好的——cpu驱动芯片UP6281BSU8代换-迅维网维修论坛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99633-1-1.html),所以处于负责任的态度,此类故障必须进系统多测试。

感觉VBOOT波形不正常。下班回宿舍后,研究了下95812的pdf。

BOOT自举升压给上管G级,以驱动上管DS级导通,所以boot波形的最高电压,只比上管S级高,判断这个95812坏了。

第三天,更换95812裸板接屏上电测试,BOOT波形依旧,但出现过2次24V的波。
上管G级有24V,但波形不够美丽,偶尔也会出现奇葩的波形……

自举不足?95812的这些波形都是正常的?芯片调频了?感觉这个95812颠覆了我对PWM的认知。

换上客户的坏i7,掉电依旧,但可调不再打表,红灯不亮。判断客户u坏,前的主IC虽然能亮机,但应该也有问题,因为换了95812后,可调不再短路亮红灯了。这种细微区别,这次是第一次发现。
装机进系统,2.5到2.8的电流,关机充电有1.3的电流(想起客户那4代i7,当时修好后裸板亮屏了一次,3A,很可能那块cpu在当时就半残废了)。
在pe里调节bios时死机过一次,阿拉伯文字的WIN7系统,没细测功能,反复开机测试正常,等客户通知了。搞别的机了。

对比各相供电的G级波形,有偏移的话,也会导致后级反复短路烧管。没波波就打值G到芯片的值,必须一致。抽空再仔细测,这个95812,多用测试u在系统跑跑,再放新买的4代i7。

今天休息,客户上午拿机,上新的4代i7,听同事讲,上电1.2亮机。来不及测试了。

网友A:
你这个烂主板开始就觉得很悬了。小伙子。。 CPU PWM短路 烧烂 之类的。我经常遇见CPU 非死即伤。。。 后来换CPU成本高 客户放弃维修。 我经常当杨白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烂主板开始就觉得很悬了。小伙子。。 CPU PWM短路 烧烂 之类的。我经常遇见CPU 非死即伤。。。 后来 ...

谢谢提醒,以后遇到这种,能不修就不修。另外,关于cpu供电,我曾经有点小研究,所以修这东西有点小信心。可能是无知者无畏吧

亮机了也不能说明cpu供电就是好的——cpu驱动芯片UP6281BSU8代换-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99633-1-1.html

网友:
研究这;地步  也太强了 ,

网友:
如果CPU坏了主板坏了代价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