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误判维修

楼主(2018-03-17):
同行送来一个dell 有时 亮 以为 bios问题
刷了 好多个不好用 就用 一个备份 合成 本机 me 好使了
试了一下开机速度 和开机都正常
就交货了
之后没过几天 又回来了
电流一般在 0.6 左右 不亮机
宝买了一个 也没好用 用之前亮的 还是亮了
之后发现0.37
测一下 cpu供电有时有有时无 发芯片换上 好了
不知道是不是 通病

DELL LA-D071P R10.pdf

网友:
现在好多机子BIOS故障。

网友A:
楼主会不会是CPU供电芯片虚焊的呢没有加焊过的吧吗。

网友:
维修走弯路很多的,,,,,,,,,,,,,,,,,,,,,,

网友:
DELL出各种奇葩问题  电脑没有以前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会不会是CPU供电芯片虚焊的呢没有加焊过的吧吗。

也吹了一下 没什么改变 没多想就发了一对芯片

网友:
应该不是通病不过机器挺新的

网友:
修电脑碰到的弯路太多了,时间长了,经验就多了

网友:
好不好换上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机器很新 这种问题应该不算通病把

网友:
多次修理同样问题才算是通病哦!!!!!!!

网友:
DELL 什么型号的 遇到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