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p更换主板后无显示

楼主(2018-03-17):
Y430P  更换主板无显示,元主板不跑吗,更换新主板后外界有显示,显示屏无显示,更换屏线无效,这个机器有高分屏和低分屏一说 主板换了是不是这个原因啊?需要高手指点

网友:
有没有知道这个的朋友啊,坐等解答,跪拜了

网友:
换个屏试试,如果不行,就是屏线么有买对

网友:
一般不会出现这么多问题,还是先考虑下主板

网友:
已经解决了  释放bios静电就可以了  内存下面的jenp2 对接5秒  ok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主板是不是好的,然后再考虑其他问题!

网友:
楼主好技术,这么复杂的问题都搞定了。

网友:
跟大家分享了  应该的 有需要的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