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7):
Y430P主板高分合普分有区别吗?
主板

网友:
有区别的帮忙说一下 ,需要变更那些地方来调节,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
坐等讲解,有的机器搞起来实在是头疼,更换的原机的屏幕故障现象一样,真的很头疼,实在是想不明白到底是哪个部件出现题,主板外接显示正常,40针的屏幕,屏线也是40针,就是没有显示,用主板接30针的主板和屏显示正常,指点一二

网友:
有知道的朋友吗 谢谢分享,众人拾柴火焰高

网友:
更换主板都没有显示,吓死宝宝了 难道是CPU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