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品牌机3380主机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8-03-17):
不插内存会报警,插上内存复位1秒闪一下不显示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换内存 刷bios试试 说的信息太少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内存 刷bios试试 说的信息太少额

谢谢,刷了bios已经可以了,不知道bios是怎么坏的

网友:
刷了这个bios就好了,8M的,不知道放了一段时间就坏了

chinafix.com.cn迅维网_HP PRO 3380 MT.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