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应论坛,我为人,分享的精神)联想B460E秒杀不开机一例

楼主(2018-03-17):
故障机型:联想B460E 板号:LB46E

故障现象:通电短路

故障分析:一般直插可调电源,提示短路。100%可判断为公共点短路。

维修过程:
                 拆开笔记本,裸板先对公共点打值,

断开R9,再打值,DCBATOUT短路, 暂时不打算烧鸡,再仔细观察全板,发现电源接线口附近有敌情,可爱的电容出现了。

拆电容,再打值,阻值恢复正常。

一般来说,公共点大短路的电路,除了电容损坏之外,也会有MOS管烧的。上电一试,不用电池可正常显示。断电,装上电池,一通电。晕,这么也短路呢??心想,电池到公共点这一块肯定有问题。果然,U31已经击穿了,更换P管。

维修结果:来张亮机图。

网友:
公共点问题比较好修,楼主运气好拿到。

网友:
在我印象中这型号应该有铁MOS管的CPU供电,不知道是不是上管烧了,付费阅读还是算了吧。

网友:
昨天一个联想进水  公共点30Ω  烧鸡怎么都烧不出来   结果把电源管理芯片拆了就不短路了

网友:
公共点大电流短路,烧鸡大法最快捷了

网友:
共供点大短,这个应该电容击穿。

网友:
现在开始实施收费功能了  怎么才能知道是不是精华帖子

网友:
楼主又捡到钱了,愿维修的同行上班天天捡到钱

网友:
这是什么鬼 看个帖子还要付费阿。。。本来论坛不就是共享资源的

网友:
只想问问那些充钱换下载分的,对收费看帖有啥想法吗

网友:
这种帖子水成这样也能是精华呀!

网友:
现在看个帖子居然还要付费。可以设置权限,但是付费有点坑人。

网友:
这是通病了  CPU也可能坏

网友:
最好换个CPU试一下在维修

网友:
现在都要钱可能看的了  怎么搞啊  本人没钱的

网友:
很好 谢谢很好 谢谢很好!!!!!!!!!!!!!!!!!!!!!!!!!

网友:
你这为人人的分享精神要收费的啊。。 有偿服务

网友:
公共点问题还算是比较好修,楼主运气好

网友:
公共点大电流短路,烧鸡大法最快捷

网友:
这个机器好修,我修过好几台,但是短路的没修到过

网友:
我修到的有几个都是霍尔元件有问题,导致LID低,开不了机器

网友:
好期待看看楼主是修的什么东东,可惜要付费观看

网友:
怎么样才能在论坛看帖子无障碍呢?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
是不是要达到一定得等级就能看帖子畅通无阻呀

网友:
大短路还是好修  我修过一台在保修的联想一体机   插上适配器 灯直接灭了 ,后来插可调  电压给他拉到2V   到处摸 发现CPU供电边上一个小电容发烫 扣掉马上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