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Z87-HD3 REV1.1主板

楼主(2018-03-17):
接到 客户一张 技嘉GA-Z87-HD3 REV1.1主板 开始接到主板上电测试 能触发但不跑码 复位有 测量各项电压均正常 由于忙没空去跑小电路直接刷BIOS(技嘉主板坏BIOS多 本人维修网吧主板较多 基本技嘉品牌的主板多 维修久了BIOS坏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的虽说用的双BIOS)扯远了,回归正题,刷完BIOS直接上机 有代码了 15 伴随喇叭滴滴 几秒后断电 反复重启 心想这下OK了 过不了内存 直接上内存 还是 故障依旧 这是哪里问题呀! 开始测量吧 1.5主供电正常 上拉0.8V正常 当量到SPD供电时0V 问题点找到了 ,这个主板很奇怪 这么重要的电压 既然用一个 针尖电阻分压过去的 还是4条内存巣的供电呀!找一个6欧姆的电阻直接换上通电 3.3V出来了 上机直接点亮 此板修复 顺便唠叨一句 技嘉主板的设计师们 这么重要的电压可以考虑用大一点功率的电阻或者用个稳压管供电 虽说这个SPD电流不大 可用这么一个0.0几瓦的电阻实在欠佳呀!希望改进过 顺便发几张图给大家维修伙伴们分享 以后遇到没有SPD电压 此型号的班直接去检查这个电阻 少走弯路 !

网友A:
可以了   设计的不错   一过保就出问题!   这样才有的修!

网友:
路过,学习,以备后面维修。很有可能会成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   设计的不错   一过保就出问题!   这样才有的修!

那是 为什么CPU供电芯片 都在风扇下面 你懂的

网友:
单桥主板可以使用诊断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