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C320R4独立显卡不开机EC BIOS

楼主(2018-03-17):
   联想一体机C320R4原机备份U27EC BIOS,独立显卡,

联想C320R4 ECBIOS.rar

网友A:
这个BIOS是好的吗?

网友:
对头 这上上传BIOS 和刷了 不行的 应该说下电流变化情况   有的BIOS好的 可能是其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是好的吗?

开机点亮如图备份,,,,,,,,,,,,,,,,,,,,,

网友:
大体记得是开机按键没反应,指示灯亮一下瞬间就灭的样子

网友(2020-07-24):
这个机器主板两个bios,都要刷下吗

网友:
以后遇到直接下载使用 。

网友:
这个是朱bios还是副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