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 300s-14isk 不充电

楼主(2018-03-17):
连着两天接到三台同种故障,怕是通病呀, 电池系统下显示充电未充电来回切换,充电芯片换了,EC换了,一样的故障,没图纸。 有谁遇到过的,怎么解决的,让大家也爽爽嘛! 到跟前的鸭子就是吃不了。窝火不!bios也刷过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是适配器插入检测的问题,例如ACIN类似的信号!

网友:
搞好了吗,手上一台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是适配器插入检测的问题,例如ACIN类似的信号!

没图纸注意审题。。。。。。。。。。。。。。。。。

网友:
最后修好没有呢,修好了就说一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没有修好

网友:
没有搞好 换主板了,客户同意换主板了。统一回复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