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侠,看看能不能改装

楼主(2018-03-17):
各位大神:我有台中电55寸电视。逻辑板:液晶屏逻辑板 TT5461B03-2-C-1。电源板:电源板:megmeet麦格米特MP128FL-3C 。主板MSTM128VG-V4.232.

    现在是主板坏,无电源灯显示,无法开机,无输出屏逻辑板12伏电压。维修过程中电源板烧坏(220V火线与电视铁壳接触)。

   求教各位:能不能用别的电源板、主板进行改装。

网友:
不懂                           不懂

网友:
当然能,去万能的淘宝买驱动板就行了,卖家有技术支持的,你要是什么 都不会的话估计能把卖家气死

网友:
修一下就是,万能板接口麻烦!少的严重就换板子

网友:
淘宝上有吧,找个万能的。或许可以

网友:
购买了个电源板:megmeet麦格米特MP128FL-3C ,100大洋。买了个T.V56.81主板。改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