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V3300主板冷机不出3V 5V

楼主(2018-03-17):
戴尔V3300主板冷机不出3V 5V,EC处微微加热一下就能正常,只要到户外温度低一点的地方过1个多小时就不正常,在室内很少出问题,这个怎么解啊?不出3V 5V的时候EC BIOS芯片无波,EC的待机条件都正常。会不会是EC BIOS芯片有问题?没有找到EC ROM程序没法动手。以前有修到过EC ROM芯片不良引起问题的,现在是这种256KB的小BIOS芯片不太好找,又没有此板号:09288-1的EC程序。哪个有的共享一下?

网友:
如果加热ec就正常的,它坏的机会很大,建议代换下!_

网友A:
建议检查EC的条件 比如EC的供电 时钟 复位  复位的延时电容换一下

网友B:
加热EC就能开机跟EC BIOS没有关系吧,能开关就应该排除程序坏了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热EC就能开机跟EC BIOS没有关系吧,能开关就应该排除程序坏了的可能

不开机 的时候3V 5V是没有的,正常待机有3V 5V,只有BIOS没有波形,EC其它都是正常的,只有加热一下EC处就能正常。也包括了EC BIOS芯片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热EC就能开机跟EC BIOS没有关系吧,能开关就应该排除程序坏了的可能

你可能没有遇到过EC BIOS芯片有问题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检查EC的条件 比如EC的供电 时钟 复位  复位的延时电容换一下

这个肯定是测试过的哦。。。。。

网友C:
跟BIOS应该没关系,会不会是某个电容性能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BIOS应该没关系,会不会是某个电容性能不良

那样的话就有点头痛了。元件太多,板子太老,费劲不合算了。

网友:
应该是旁边的零件被加热了,所以才好了